请问一个MCU的型号,SO-20,5脚GND,15脚VCC

楼主(2013-03-11):
如题,别人要我帮忙抄板,有一个MCU型号不能确定,已知情况如下:
1.SO-20宽体封装,logo中有“HK”字样,其中H的右边一竖和K重合,标识“HEA08F20”,第三行标识"N651K"
2.脚位:5脚GND,15脚VCC,19-20脚接晶振(4M),其他脚全部使用(似乎没有用复位功能)。
查了一圈下来觉得可能是REMARK的,如果不知道型号就放弃算了。多谢大家。

网友:
如果知道板的功能,我倒觉得,还不如找一个便宜点的MCU进行替换(重新设计)。

网友:
抄板有时不如自己开发来的简单

网友:
可能是专用的芯片吧

楼主:
接过来的时候朋友说搞得一模一样就可以了,PCB都直接抄板;
不重新开发,我基本上也没有兴趣接手的,况且没有详细的功能要求,只能参看之前的说明书。
我怀疑芯片重新丝印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找不到对应的型号就放弃算了。比较忙也懒得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