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ega16 SPI从机无法再下载程序

楼主(2013-03-11):
事情是这样的:
我最近用mega16 做SPI双机通讯,一主一从。使用ISP下载。熔丝编程时没再修改。第一次主从机程序下载成功,用示波器看了SPI波形正常。第二次想修改程序,发现主机可以再次下载,
可是从机再不能下载。
也试过用51的XTAL1 接到AVR 的XTAL2 解锁,没成功。ALE脚也试过。
求救、、、

网友A:
可能ISP时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ISP时序不对。

SPI时序? 下载器的时序 接过来AVR的时序?

网友B:
会不会芯片坏了,

网友C:
>>可是从机再不能下载

有否先进行 ERASE ,然後再试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从机再不能下载

有否先进行 ERASE ,然後再试下载?

我使用的是智峰的 progisp下载,按了“擦除”,还是提示“进入编程模式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芯片坏了,

芯片一直在使用。 如果芯片坏了,那单片机还在工作,我从机接上主机后 还能在示波器看到有数据从 从机输出。

网友:
能读出熔丝位吗?能,芯片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建议LZ买一个高压并行编程器,这样方便很多,价格才50~60多,我刚玩AVR的时候也老是这样后来我就狠下心来买了个高压并行编程器使用非常方便,再也不用担心熔丝位设置错烧不进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