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早QII 崩溃了几次~~求解读~~

楼主(2013-03-11):
*** Fatal Error: Access Violation at 0X016EF390
Module: quartus.exe
Lock in use: 19
Stack Trace:
    0x3f38f: RDB_REPORT_HANDLER::update_sub_pointers + 0xff (db_rdb)
    0x3f3e7: RDB_REPORT_HANDLER::update_sub_pointers + 0x157 (db_rdb)
    0x3f748: RDB_REPORT_HANDLER::update_pointers + 0x18 (db_rdb)
     0x5f6f: RDB_REPORT::get_report + 0x23f (db_rdb)
     0x6081: RDB_REPORT::get_report + 0x81 (db_rdb)
    0x3d280: RDB_MANAGER_IMPL::get_report + 0x10 (db_rdb)
     0x7309: DBMUI_MANAGER::get_rdb_report + 0x309 (DB_DBMUI)
    0x26479: RPWQ_REPORT_TOC_VIEW::load_report + 0x169 (resr_rpwq)
    0x27da8: RPWQ_REPORT_TOC_DOCK_WIDGET::load_report + 0x68 (resr_rpwq)
     0x2d46: RPWQ_FRAME_WND::do_load_report + 0x46 (resr_rpwq)
     0xd350: RPWQ_NTFQ_HANDLER::on_rdb_cache_freed + 0x30 (resr_rpwq)
     0x11fb: NTFQ_NOTIFY_TARGET::dispatch_notify_msg + 0x3b (ccl_ntfq)
     0x1312: NTFQ_NOTIFY_TARGET::on_ntfq_notify + 0x22 (ccl_ntfq)
     0x1750: NTFQ_NOTIFY_MGR::broadcast_notify + 0x60 (ccl_ntfq)
     0x1947: ntfq_broadcast_notify + 0x17 (ccl_ntfq)
     0x12bc: DBMUI_MANAGER::on_rdb_updated + 0x2c (DB_DBMUI)
     0x11fb: NTFQ_NOTIFY_TARGET::dispatch_notify_msg + 0x3b (ccl_ntfq)
     0x1312: NTFQ_NOTIFY_TARGET::on_ntfq_notify + 0x22 (ccl_ntfq)
     0x1750: NTFQ_NOTIFY_MGR::broadcast_notify + 0x60 (ccl_ntfq)
     0x1947: ntfq_broadcast_notify + 0x17 (ccl_ntfq)
    0x301be: FLOW_STATUS::refresh + 0x1e (sys_flow)
    0x11c25: flow_generic_parallel_call_helper + 0xc05 (sys_flow)
    0x12190: flow_generic_parallel_call + 0x10 (sys_flow)
    0x1e98a: flow_full_compile_or_simulate + 0x16ba (sys_flow)
    0x1f22f: flow_compile + 0x1f (sys_flow)
    0x14dad: _flow_execute_custom + 0x6cd (sys_flow)
    0x15814: _flow_execute + 0x44 (sys_flow)
    0x70672: QUI_APP::on_start_flow + 0x2a2 (SYS_QUI)
    0x5561a: QUI_APP::qt_metacall + 0xba (SYS_QUI)
    0xe0eae: QMetaObject::metacall + 0x3e (QtCore4)
    0x1c6b9: QApplication::event + 0x359 (QtGui4)
    0xfcba2: QEventDispatcherWin32::event + 0x112 (QtCore4)
    0xdbaac: QCoreApplicationPrivate::sendThroughApplicationEventFilters + 0x5c (QtCore4)
    0x1d068: QApplicationPrivate::notify_helper + 0xb8 (QtGui4)
    0x1f94c: QApplication::notify + 0x136c (QtGui4)
    0x1b400: CallNextHookEx + 0x3a (USER32)
    0x113d3: TF_UninitSystem + 0x9f2 (MSCTF)
     0x1c51: msg_main_thread + 0x11 (CCL_MSG)
     0x905f: QUI_APP::metaObject + 0x5 (SYS_QGQ)
     0x106f: QGQ_APP::~QGQ_APP + 0x3f (SYS_QGQ)
     0x92db: QUI_FRAME_WND::on_locate_in_design_file + 0x5 (SYS_QGQ)
     0x9503: QLabel::focusNextPrevChild + 0x5 (SYS_QGQ)
     0x9509: QObject::eventFilter + 0x5 (SYS_QGQ)
     0x950f: QObject::timerEvent + 0x5 (SYS_QGQ)
     0x9515: QObject::childEvent + 0x5 (SYS_QGQ)
     0x951b: QObject::customEvent + 0x5 (SYS_QGQ)
     0x9521: QObject::connectNotify + 0x5 (SYS_QGQ)
     0x92e1: QApplication::event + 0x5 (SYS_QGQ)
     0x9527: QObject::disconnectNotify + 0x5 (SYS_QGQ)
     0x92e7: QApplication::notify + 0x5 (SYS_QGQ)
     0x92ed: QApplication::compressEvent + 0x5 (SYS_QGQ)
     0x92f3: QApplication::commitData + 0x5 (SYS_QGQ)
     0x76bf: QGQ_MAIN_WINDOW::`vector deleting destructor' + 0xf (SYS_QGQ)
     0x906b: QUI_APP::qt_metacall + 0x5 (SYS_QGQ)
     0x9071: QUI_APP::exit_instance + 0x5 (SYS_QGQ)
     0x9077: QUI_APP::get_main_window + 0x5 (SYS_QGQ)
     0x907d: QUI_APP::get_prj_ui_mgr + 0x5 (SYS_QGQ)
     0x9083: QUI_APP::process_cmdline_arguments_pre_main_wnd_create + 0x5 (SYS_QGQ)
     0x9089: QUI_APP::process_cmdline_arguments_post_main_wnd_show + 0x5 (SYS_QGQ)
     0x908f: QUI_APP::process_cmdline_arguments_post_main_wnd_create + 0x5 (SYS_QGQ)

   0x6c6965: QGraphicsOpacityEffect::staticMetaObject + 0x1190c9 (QtGui4)

End-trace

Quartus II 32-bit Version 11.1 Build 173 11/01/2011 SJ Full Version

另外还有一个 设计的问题,
Warning (332060): Node: clk_in was determined to be a clock but was found without an associated clock assignment.

这个warning 怎样debug

网友A:
习惯了,尤其是编辑器老是假死,正尝试linux版本会不会好点

网友B:
换成12。1效果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12。1效果可能会好点/

版本问题!!!郁l了个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了,尤其是编辑器老是假死,正尝试linux版本会不会好点

linux???!!!!哇大牛啊!!!!指点一下,我也先玩玩linux~~~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ux???!!!!哇大牛啊!!!!指点一下,我也先玩玩linux~~~

我不是大牛,linux没你想象的那么难用(仅仅是指用),下个linux发行版(推荐服务器那种,搞开发习惯用稳定的)安装,然后下linux版本的QII  像windows下面用就行了

PS:另一个原因就是linux不像windows那样花花世界,不容易分心

网友:
顶楼上最后一句话

网友:
LZ.要更新版本了,在下载时会告诉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