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子计数器

楼主(2013-03-11):
项目中需要用到电子计数器,求大神推荐:
1,工作电压24v,当然像12v~38v这种宽电压的更好;
2,控制信号尽量少,比如两线式的:清空信号+计数信号;
3,有外壳,面板上无按键(有好多就是有一个reset键……);
      类似这种:

4,接线端子最好是工控中常见的,类似下面这种:

网友A:
量大直接定制就行,量少自己做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直接定制就行,量少自己做也行。                                                                   ...

谢大神,就是因为量少,不值得做,想找现成的先用用。

网友B:
淘宝上有很多 led的,5v标准电压的,其他电压要加钱,二十多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有很多 led的,5v标准电压的,其他电压要加钱,二十多一个吧

给个链接?

网友:
买工具店都有的了,可以去问一下

网友:
在淘宝搜索 “汇邦 计数器” 就能搜到,价格有点贵,性能还不错。

网友:
要无按键的呀,汇邦的有按键,可能不行。

网友:
我有现成的,电压是5V的,内有单片机和显示电路(最大9999),肯定能用做计数器。

网友:
我做的数字电位器是控制数字旋转的,有正转和反转功能。如果需要联系我517349317,只剩下13个了。

网友C:
一共有4个IO可用,分别作为触发和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共有4个IO可用,分别作为触发和按键

呵呵,十分感谢。
这个是公司产品里面用,虽然用量少,还是要能保证出货和售后的品牌。
仍然十分感谢,老实说就是需要你这样的产品。

网友:
我可以设计你需要的功能 外观与你给的图片一样 联系QQ:627255898 孙大明 费用同行业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