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wm启动前和停止后,如何控制PWM端口的高低电平?

楼主(2013-03-11):
我用的RC5,在pwm启动前和停止后,我用RC5 = 1;想把端口置高,可是不管用,在pwm停止后测试端口高低是随机的,我关闭PWM用的是关闭定时器的办法。

网友:
关闭PWM之前将电平强制更改为无效电平,同时在PWM启动之前对应IO都是无效的点评。你可以设定无效电平来适应你的电路。

楼主:
问题解决了,当CCPR1L=0时就是低电平,当CCPR1L>PR2时就是高电平,在程序中可以改变CCPR1L的值来满足要求。

楼主:
用于PWM的定时器不用关,因为关定时器的瞬间不知道高低电平。

网友:
把 CCPCON (或 CCP1CON...) 清零就可以把输出脚高/低直接控制交回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