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检波

楼主(2013-03-11):
请问有做过用三极管检波的吗?能讲讲取值经验吗?电路是3.3V,接2个电阻给B偏置电压,大概0.55V,Rc该如何取值,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A:
以前做收音机的时候用过这种,三极管工作在曲线的非线性区,具体工作点要看不同三极管的技术手册,0.55V 是一个大概值,具体工作情况可以通过调整偏置电阻来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收音机的时候用过这种,三极管工作在曲线的非线性区,具体工作点要看不同三极管的技术手册,0.55V 是 ...

我用的是普通的8050,高频部分就是幅度还是很高,去除不掉,工作点该怎么取,能具体指导下吗

网友A:
电路图贴上来,测量信号的方式和测试点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贴上来,测量信号的方式和测试点标出来

电容用了200PF的,输入信号是上下对称的500mv

网友A:
R19改为2.2K,R20改为51K多圈电位器并断开与基极连接并串联接入电流表,调整电位器直到电流在0.05mA左右,200P电容改为22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9改为2.2K,R20改为51K多圈电位器并断开与基极连接并串联接入电流表,调整电位器直到电流在0.05mA左右,20 ...

输入信号前,UB=0.55v,而且我的信号是+-500mv,为什么信号加进来后UB会有负值?因为我的输入信号是通过电容隔直流再输入的?我只需要高频信号时,幅度变小,

网友A:
先做实验再研究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实验再研究原理

做好多次试验了...高频信号经过LC选频后,再经过了电容隔直,出现了+-500MV的高频信号,现在就是要用这个电路将这个高频幅度变小,后面接了跟随器和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实验再研究原理

B集电压,一直有负的,所以导致了高频幅值下不来,快速截止了?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到底要做什么?接了耦合电容就会有负半周的信号,你想要的是什么信号?检波?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要做什么?接了耦合电容就会有负半周的信号,你想要的是什么信号?检波?滤波? ...

高频信号解调出低电平信号

网友A:
我上面说的都是检波的方法提取高频调幅信号的包络信号,关于你的问题不清楚,什么叫低电平信号?如果你仅仅需要对信号幅度衰减,可以用阻容网络,为什么还要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面说的都是检波的方法提取高频调幅信号的包络信号,关于你的问题不清楚,什么叫低电平信号?如果你仅仅 ...

信号高低电平是反的,需要这个电路做反相器,同时可以做高频检波电路,对高频,放大倍数会减小。

网友A:
你有没有用我刚才告诉你的参数做实验?结果怎么样?把前后波形对比贴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用我刚才告诉你的参数做实验?结果怎么样?把前后波形对比贴图出来 ...

没电流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用我刚才告诉你的参数做实验?结果怎么样?把前后波形对比贴图出来 ...

不管怎么说,信号接入电路后,UB>0,才对吧,不然就截止了,就在C输出高电平了吧?

网友:
在R34偏置点上,注入500MV信号,管子会饱和的哦。应该小信号输入。管子用9018。干脆你参考一收音机检波电路算了

网友A:
这个电路必须耐心调试静态工作点,你要是没有电流表怎么做实验呢?跟我开玩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必须耐心调试静态工作点,你要是没有电流表怎么做实验呢?跟我开玩笑呢? ...

静态工作点的调试,必须将电流表串进去,读出IB的值?然后根据Ic与IB的倍数关系,得到IC,然后求得Vce?然后看下是否在转折点处?

网友A:
由于Ib太小一般是读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Ib太小一般是读Ic

ic多少才合适呢...我刚试试了讲表串进去读IB=9.5uA,然后C端对地电压剩100MV了,算出来IC大概200UA,这样结果还是不行,高频还在2V,到底这个参数要调到什么样才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Ib太小一般是读Ic

测了IC=93UA

网友A:
93微安太小了,如果你的电流表内阻不是很大的话需要调整偏置电阻了。需要把Ic调整到0.5mA,然后看看波形,这种电路的非线性很大的,你别指望波形有多完美,近似就可以了。

网友:
google "infinite impedance detector", typically done with a jfet, or a npn/pnp pair.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微安太小了,如果你的电流表内阻不是很大的话需要调整偏置电阻了。需要把Ic调整到0.5mA,然后看看波形,这 ...

那IC=0.5MA,就是RC要是2K左右了?然后只调偏置了?

网友:
是啊,参数已经给你了,你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93微安太小了,如果你的电流表内阻不是很大的话需要调整偏置电阻了。需要把Ic调整到0.5mA,然后看看波形,这 ...

我试过了,RC给2K,IC调到0.5MA,完全没效果。我在网上搜到过说IB=10--20UA,IC=0.15--0.25MA,可是我也试过,也没效果...纠结。

网友A:
反复调整电流还不行,那就没办法了,要不你改用运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复调整电流还不行,那就没办法了,要不你改用运放吧

我把电容换到10NF,高频就衰减了很多。但是,好像不是这个原理吧?这个电容是去除更高频的干扰的吧?而这个三极管本身就能达到这个衰减这个高频的效果吧?很多疑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电容换到10NF,高频就衰减了很多。但是,好像不是这个原理吧?这个电容是去除更高频的干扰的吧?而这 ...

请注意不是衰减高频而是检波,那个电容的值在几千皮法,你都没说载波高频是多少的,你到底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不是衰减高频而是检波,那个电容的值在几千皮法,你都没说载波高频是多少的,你到底要做什么 ...

300KHZ。我就是要这段正负500MV的电压,通过这个反相器的时候幅度越小越好。

网友:
你是不是要的是300KHz的陷波器?这样的话建议你重新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不是衰减高频而是检波,那个电容的值在几千皮法,你都没说载波高频是多少的,你到底要做什么 ...

我想把静态工作点调到饱和区和放大的临界,不知道该如何调试,请指教。现在三极管要处于微导通,不等于导通,但是过了死去电压,IB>0,IC>0,这个阶段是不满足那个线性关系的,书上静态工作点,都是UBE=0.7V来计算的,这个微导通状态该如何看待这个静态工作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