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系列不同芯片有没有寄存器/位名称相同, 作用不同?

楼主(2013-03-11):
没有精力对比所有的datasheet
弱弱地问一下
ATMega系列不同芯片有没有寄存器/位名称相同,
但是作用/功能不同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STC的芯片里面是有的, 谁知IO类型的PxMy 就是

网友A:
用什么芯片 看什么芯片手册呗 不会这个时间也不想花吧

网友B:
atmel官网上有一类文档,标题一般是《Migrating from xxxx to xxxx》,
专门用来介绍两个引脚兼容、型号不同的处理器间是怎么移植的,

此类文档里边关于这类微小差别的总结比较具体实用。

网友C:
>>有没有寄存器/位名称相同, 但是作用/功能不同的情况.

我没看过全数的手册,但你所说的情况我觉得是不应该出现的。如真的存在,那编译时就不会出现错误提醒用者,但程式编译後却不能运行。

相反的,寄存器/位名称不同, 但是作用/功能相同的情况就比比皆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寄存器/位名称相同, 但是作用/功能不同的情况.

我没看过全数的手册,但你所说的情况我觉得是不应 ...

有寄存器相同, 名字相同,但TM不在同一bit上的情况

atmega16和atmega32的
MCUCSR寄存器的SE和SM2位,正好交换了bit位置

网友:
楼上的,那是名称相同,功能相同,只是 MCU 内物理存放位置不同,编译时不会出现错误,程式编译後亦能如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芯片 看什么芯片手册呗 不会这个时间也不想花吧

不是不肯花时间
如果用某个芯片肯定仔细看手册
就是想泛泛的知道有没有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l官网上有一类文档,标题一般是《Migrating from xxxx to xxxx》,
专门用来介绍两个引脚兼容、型号不 ...

有用
记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寄存器/位名称相同, 但是作用/功能不同的情况.

我没看过全数的手册,但你所说的情况我觉得是不应 ...

貌似这种情况也不应该发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寄存器相同, 名字相同,但TM不在同一bit上的情况

atmega16和atmega32的

如果使用名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位 1 << SE 这样的形式
而且指定的正确的型号 应该没有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