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行人请推荐一款温度控制器

楼主(2013-03-11):
RT
  想做个温度控制器要求是:可以设定上限和下限控制(不是报警控制),比如:我要设定上限到100度时,立刻跳开,当到下限90度时立刻工作。知道的大虾请给个牌子和型号,谢谢。

网友A:
这个、、、这个、、、唉,,,不如100多元买一个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个、、、唉,,,不如100多元买一个算了,,,, ...

lz就是要买一个啊!

这个精度不高X宝上一大堆。

网友:
余姚阳明温控仪厂的不错,可以去淘宝,一大堆

楼主:
最好能给个形号......

网友:
普通的数显温控器就可以了,市场上大把出售的,省事省力.

楼主:
普通的温控器是很多,但是没有这种功能,我要的是可以设定温度的上限和下限(达到设定的上限时断开,当温度降低到设定的下限温度时就接通)。

网友:
多有这种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