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速度检测用什么设备好?

楼主(2013-03-11):
我先在有一辆车 想监控车的速度,当车到达一定速度,输出信号给单片机,控制车速。现在不知道用什么好,请大家帮我想一个,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A:
车上不是有现成的脉冲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上不是有现成的脉冲输出么?

车上的脉冲输出 怎么和单片机连接啊
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啊

网友:
就因为是脉冲,才容易和单片机连接,并且相对准确、抗干扰,如果是模拟的电压或电流输出,那才叫麻烦。
有种程序叫计数器。

网友B:
单片机来控制车速?这个车谁敢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来控制车速?这个车谁敢坐了?

自动车 人不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车 人不坐的

那就找到汽车上的车速输出信号了,这个还是比较难找的

网友:
GPS模块,解析速度数据就好了。单片机有串口就行。

网友(2017-02-17):
高速GPS,10Hz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