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步进电机,其中数字“42”是什么意思?2相 5相的理解

楼主(2013-03-11):
问题1.
什么叫做42步进电机,其中数字“42”是什么意思?  命名有没有国际标准?

问题2.
经常看到 2相 5相, 还有复杂的2相 6lead  8lead, 这里的lead 是什么意思?附图

答:我自己的理解lead 是指 实际的输出线有多少根!

问题3.
步进电机有哪些关键的参数。
答:我有看到一个实物上写明  1.8度/step   ,  1.8度是否就是 一个通电周期,机械旋转1.8度?

又问:那是否能在标称 1.8度的/step 下,通过 灵巧的程序,达到0.9度  0.45度  0.225度?

问题4.
何为细分,如何细分?

//以上问题我大学里都有学习过,可惜现在全部还给了老师,希望各位在 畅所欲言,也希望提出更多的问题,来帮助我等小白!谢谢各位电机驱动专家!

100莫元,犒劳各位大侠,请耐心教导我等小白,科普小白,我想论坛还有很多人愿意看到这个帖子的精华!

问题5. 步进电机如何防止失步,   (我故意卡死 步进电机,让他不能转)
自己回答:   抱歉没有反馈机构,无法防止。   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合适转矩的步进电机防止失步。   我的理解对吗?

问题6. 我有幸,有一次拆了一个工厂 30kg的 超级大 步进电机。 220v驱动。只有3根线输出(这里我有记错吗?)。  这个应该是伺服电机吧?  加上驱动器,我实在无法卡死转轴。   那么 伺服电机 是否也会失步。   这个伺服电机 老师傅是用在机床上,移动切铁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给加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不清楚

只走A-B是1.8度,走完A-B-A'-B'是4个1.8度。

步进电机的最高速度和你的加速曲线和你的驱动电压和驱动方式都有关系。但是步进电机生来就不是给你跑高速的,所以厂家不会有最高速度这个参数,只有一个速度力矩曲线,在这个曲线中可以结合你自己的负载情况选一个合适的转速。

据我的实验,稳定在600转一下是很可靠工作的。

网友:
法兰盘  安装尺寸、、、(直径-功率   相关)

楼主:
刚才测量了  电机的 外部尺寸, 为 42.31mm*42.31mm  ,型号为PX243-11A-C18 ,我手上的应该就是 42步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测量了  电机的 外部尺寸, 为 42.31mm*42.31mm  ,型号为PX243-11A-C18 ,我手上的应该就是 42步进吧 ...

42 39 57都是指尺寸的,单位mm。

网友:
每个厂家的命名方式不一样。

楼主:
实物图实物图

网友:
问题1.
什么叫做42步进电机,其中数字“42”是什么意思?  命名有没有国际标准?
答:
42是电机的基座型号,边长42mm。就是电机靠近出轴的那个四方的座子的尺寸。

问题2.
经常看到 2相 5相, 还有复杂的2相 6lead  8lead, 这里的lead 是什么意思?附图

答:我自己的理解lead 是指 实际的输出线有多少根!

答:这个是正确的。可以通过外部接线实现电机绕组的并联和串联。通过相应的程序还能实现更多的功能。

问题3.
步进电机有哪些关键的参数。
答:我有看到一个实物上写明  1.8度/step   ,  1.8度是否就是 一个通电周期,机械旋转1.8度?

又问:那是否能在标称 1.8度的/step 下,通过 灵巧的程序,达到0.9度  0.45度  0.225度?

答:
1.8度是指一个正步脉冲,你的电机转过的角度。比如说两相的,那你开始给A相通电,那下一次你给B通电后,转过的角度就是1。8度。

问题4.
何为细分,如何细分?

答:
细分就是按照一定的方法,使本来转1.8度的情况变成两步转1.8度或者更多步转1.8度。
一般是正方形细分或者正弦波细分。正方形一般用于2细分,正弦波可以有更多的细分,力矩也更平滑。

//以上问题我大学里都有学习过,可惜现在全部还给了老师,希望各位在 畅所欲言,也希望提出更多的问题,来帮助我等小白!谢谢各位电机驱动专家!

100莫元,犒劳各位大侠,请耐心教导我等小白,科普小白,我想论坛还有很多人愿意看到这个帖子的精华!

问题5. 步进电机如何防止失步,   (我故意卡死 步进电机,让他不能转)
自己回答:   抱歉没有反馈机构,无法防止。   唯一的办法就是选择合适转矩的步进电机防止失步。   我的理解对吗?

答:尽量选更大力矩的电机。选择合适的加减速曲线。

问题6. 我有幸,有一次拆了一个工厂 30kg的 超级大 步进电机。 220v驱动。只有3根线输出(这里我有记错吗?)。  这个应该是伺服电机吧?  加上驱动器,我实在无法卡死转轴。   那么 伺服电机 是否也会失步。   这个伺服电机 老师傅是用在机床上,移动切铁用的

答:伺服电机是有编码器的,有位置信息给到驱动器,一旦位置发生偏差,驱动器就会给电机加力,直到驱动器的最大输出力为止。

不过单单就步进电机来说,低速的时候力还是很大的,42的步进电机,如果来个3A驱动的话,抓也是不好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
什么叫做42步进电机,其中数字“42”是什么意思?  命名有没有国际标准?
答:

不过单单就步进电机来说,低速的时候力还是很大的,42的步进电机,如果来个3A驱动的话,抓也是不好抓的。

//今天测试了一下, 2A   左右 就基本不能卡死步进电机了

//问题6,  30kg的 伺服电机 是否只有 3根动力线?  编码器 应该用的线比较细的?  我应该没有看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单单就步进电机来说,低速的时候力还是很大的,42的步进电机,如果来个3A驱动的话,抓也是不好抓的。 ...

伺服电机是有三根动力线,然后有个编码器的线,一般装到电机屁股上,也有装到导轨上的。

不给加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是有三根动力线,然后有个编码器的线,一般装到电机屁股上,也有装到导轨上的。

不给加分吗? ...

呵呵,给加分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不清楚

答:
1.8度是指一个正步脉冲,你的电机转过的角度。比如说两相的,那你开始给A相通电,那下一次你给B通电后,转过的角度就是1。8度。

//  如果用的是 4拍 控制,

a->b->a`->b`  //   1.8度是   a->b? 还是走完 这 4拍,机械转 1.8度?

步进电机的最大旋转速度,和脉冲频率有关,  一般最大频率在那里可以找到?  //技术手册上我没有找到类似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是有三根动力线,然后有个编码器的线,一般装到电机屁股上,也有装到导轨上的。

不给加分吗? ...

应该是这样,  我记得是一个航空插头。编码器可能有 3-4跟线 +3根动力线组成

网友(2014-04-01):
学习了,回答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