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linux-gcc问题

楼主(2013-03-11):
arm-linux-gcc在编译时加上除法时就出现编译出错,晚上说的加上参数还是不好用啊,谁有好的解决方案啊,我的是4.4.3版本

网友:
是链接的时候出错了吧,在arm-linux-ld 链接项中加入 -lc -lgcc 项

楼主:
是链接的问题,链接库不行,-lc -lgcc项是什么啊,加不上啊

网友:
具体错误拿来看看

楼主:
undefined reference to '__aeabi_uidivmod'  就是加上除法后就出现了

楼主:
在LD后面添加了个 -L /***/4.4.4 -lgcc 之后说没有raise函数 添加之后好用 但是网上说只是治标不治本,还是没法正确的使用除法啊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编译器试试

网友:
需要重做 gcc

网友:
楼主开发的是裸板应用还是Linux应用?
用arm-linux-gcc的话会依赖libc和OS提供的raise. 裸板上没有raise的支持,应该使用arm-none-eabi-gcc

网友(2013-05-16):
我这几天在移植uboot过程也遇到交叉编译器编译出来的除法指令处理器不支持,后面换一个交叉编译器就可以了。网上找了一些文章说是链接库没链接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