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延时的精度很不行啊

楼主(2013-03-11):
也不知道是Saleae逻辑分析仪的精度问题还是Arduino的延时精度
周期明明应该是15微秒,Saleae分析出来却是25微秒

网友:
感觉这种编译器太肥猪流了  也许是时钟晶振不对吧

网友:
本身就是玩具。适合业余的人玩玩!
不要要求要求太高

网友:
我也发现了,不过无所谓了,反正就是用来玩的,用来做实际的东西,主要目的还是赶工期和使用arduino功能强大丰富,使用简单的代码资源。

网友:
能用 _delay_ms(xxx) 否

网友(2013-07-04):
程序本身调用执行也需要占用一定的时间,肯定不准的啊。

网友:
arduino's pin operations are known to be extremely inefficient.

It isn't designed for efficiency.

网友(2019-08-21):
微秒就别追求了

网友:
digitalWrite()执行也是需要时间的啊

网友:
你直接翻转一点电平看一下周期

网友:
digitalWrite有查表代码,慢到us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