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决问题!!!关于点阵……

楼主(2013-03-11):
下面关于点阵的程序,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点阵显示混乱!这是一个关于循环显示数字的程序!
求大神帮忙找到问题!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b[]=
{
0x00,0x3e,0x41,0x41,0x41,0x3e,0x00,0x00,
0x00,0x00,0x00,0x21,0x7f,0x01,0x00,0x00,
0x00,0x4f,0x89,0x89,0x89,0x71,0x00,0x00,
0x00,0x22,0x49,0x49,0x49,0x36,0x00,0x00,
...
0x00,0x32,0x49,0x49,0x49,0x3e,0x00,0x00
};

uchar i=0;
uchar dis_num=0;
uint t=0;

void main(void)
{

        P0=0xfe;
        TMOD=0x01;
        TH0=0xff;
        TL0=0x00;
        EA=1;
        ET0=1;
        TR0=1;
        while(1);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00;
        P0=_crol_(P0,1);
        P2=tableb[dis_num*8+i];
        if(++i==10) i=0;
        if(++t==1500)
        {
                t=0;
                if(++dis_num==8) dis_num=0;
        }

网友A:
1,if(++i==10) i=0;改成if(++i==8) i=0;

2,P0=_crol_(P0,1);这一句有风险
这样试试:
新增全局变量uchar p=0xfe;
定时中断里P0=_crol_(p,1);
3,程序还可以这样改:
全局数组:code uchar seltab[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定时中断里P0=seltab[ i ] 当然,这个 i 有个范围: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f(++i==10) i=0;改成if(++i==8) i=0;

2,P0=_crol_(P0,1);这一句有风险

谢了,能显示了,还想问一句,为什么这句  P0=_crol_(P0,1);   有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能显示了,还想问一句,为什么这句  P0=_crol_(P0,1);   有风险

原因:
这一句的执行过程大概是这样:读取P0,循环移位一次,移位后的值给P0
如果在读取P0时恰好P0有某个引脚被外部电路置0(比如受干扰时),从此以后P0的值就不是预计的值了。
以上只是我的猜测,而且这种意外情况出现的几率是相当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