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读过TOPAZ的卡的?NFC TYPE 1

楼主(2013-03-11):
最近有个客户需要升级读取NFC TYPE 1的卡片,也就是TOPAZ卡,是14443.A协议的,按照资料写了程序,死活读不出UID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搞过的?
我用的读卡芯片是NXP的RC632
附上TOPAZ卡的手册
有搞过的希望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在支持nfc的android手机上读一下nfc卡的uid
nxp出了个叫taginfo的app,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支持nfc的android手机上读一下nfc卡的uid
nxp出了个叫taginfo的app,可以用

在手机上读出UID没有意义啊,我需要通过RC632读出UID。。。

楼主:
没有人玩这个么?

网友:
先试试其他typea卡能不能读出uid.

网友B(2013-04-23):
要是只是简单的读UID,需要两步指令,范围寻卡,寻卡之后发送你要获取的UID联级+0x20(这后面加两字节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只是简单的读UID,需要两步指令,范围寻卡,寻卡之后发送你要获取的UID联级+0x20(这后面加两字节校验 ...

UID联级是什么?

网友C:
楼主在深圳吗!卡片能否借我看一下。我们有专业的读卡器也有NFC的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深圳吗!卡片能否借我看一下。我们有专业的读卡器也有NFC的手机。

读卡器没有用,我手头也有nfc读卡器的,关键是我需要用CLRC632去读TOPAZ的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读卡器没有用,我手头也有nfc读卡器的,关键是我需要用CLRC632去读TOPAZ的卡~ ...

可以用SMART SPY 这种分析设备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UID联级是什么?

你看下18092协议就知道了,UID分三个联级,分别对应4,7,10三个长度字节的UID,这也是SDD检测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