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识别红蓝工件的传感器或方案推荐

楼主(2013-03-12):
有个项目需要识别红色和蓝色工件,我看网上的颜色传感器的识别距离都在10mm以内。
由于是要求移动机器人进行识别后搬运的,定位精度感觉做到那个比较难,而又不允许
使用摄像头进行识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一点的传感器推荐,或者有什么较为巧妙的办法呢?

网友:
不允许使用摄像头进行识别 是什么道理?
颜色传感器的识别距离都在10mm?非矣非也!

网友A:
用叫做TCSxxxxx什么的那种颜色传感器芯片,上面加个MTV镜头座,前面拧个MTV接口的镜头,用长焦点的镜头比如说16mm或25mm的就十几二十块钱,让镜头能把像成在芯片上,然后剩下就是白光照,读芯片数据了。再不行就把颜色传感器芯片换成光电二极管,照明用高亮的红光LED和蓝光led,各亮一次看谁亮的时候的光电二极管输出电压低。
其实说白了就是加长焦镜头,让镜头在远处就能把像成在传感器受光面上。淘宝搜了一下颜色传感器,那种带镜头座的就是可以安装镜头的,想要从远处看物体样色的话安长焦的镜头就行,当然照明也得自己加强。最近在整CCD相关的对镜头比较熟

网友:
镜头座:http://s.taobao.com/search?q=MTV ... d=tbindexz_20130312
25mm镜头: http://s.taobao.com/search?q=MTV ... d=tbindexz_201303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叫做TCSxxxxx什么的那种颜色传感器芯片,上面加个MTV镜头座,前面拧个MTV接口的镜头,用长焦点的镜头比如 ...

这个很有启发,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