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雕刻机】A3967做的步进电机驱动板调试成功

楼主(2013-03-12):
不能编辑原帖,没办法开个新帖吧

想做个迷你雕刻机,见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1556-1-1.html

其中控制部分,需要步进电机驱动,使用A3967, 设计PCB见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1706-1-1.html

从阿莫这里打样,今天收到板子,赶紧调试,调试OK啦,等完工以后会开源所有的东西。

板子是这样的,上面的可调电阻是控制输出电流大小的,调的太小步进电机的力量减小,最后不转了,只是震动。

拨码开关是控制细分的,看数据手册是这么写的,我拨了下,感觉到电机速度会有变化。

再来张桌子的,呵呵。

网友A:
楼主能共享原理图和PCB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共享原理图和PCB吗

等做完了之后会开源所有资料的~~~

网友:
楼主很是厉害啊,希望尽早开源所有资料,供我们这些菜鸟学习学习

楼主:
今天才看到,阿莫雕刻机的驱动板是 A3977, 和我用的 3967原理基本一样,只是电流不同.

看了阿莫的电路设计,我发现我的板子还是有好多地方需要改进下.

哈哈,太强大了!!!!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74271

阿莫的帖子在这里

网友B:
用的几伏电压多大的电流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几伏电压多大的电流调试

5v的电压, 步进电机就是5v的 光驱电机

现在画了第二块板子了, 带了光耦隔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v的电压, 步进电机就是5v的 光驱电机

现在画了第二块板子了, 带了光耦隔离的。 ...

希望楼主早日成功哦……

网友B:
我买了2块EasyDriver v4.4的板子 可是A3967非常热 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电源进行调试了

网友C:
弱弱的问哈LZ,你的主控CPU用哪个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2块EasyDriver v4.4的板子 可是A3967非常热 不知道选用什么样的电源进行调试了 ...

烫是正常的~~  可以加个散热片。

EasyDriver 太贵了一片就五六十了。

我这个一片应该不超过15块钱成本吧。

我设计的时候参考了他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哈LZ,你的主控CPU用哪个芯片呢?

CPU?  我用的是 坛友做的那个 USB CNC的接口板 来控制的。

楼主:
发个原理图吧

网友D:
楼主的资料什么时候分享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资料什么时候分享出来啊

哈哈 上面发了原理图哦~~~

网友:
呵呵,跟我的回复几乎同时的,还没刷新啊

网友(2013-05-08):
标记  学习中···  正准备打板

网友E(2013-07-25):
楼主的图,vbb不用加去耦电容?Vref也不用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图,vbb不用加去耦电容?Vref也不用接?

谢谢提醒,好像真的是忘记了,

网友(2014-01-13):
持续关注楼主,希望早日开源全部资料

网友(2015-04-21):
没有后续了?

网友:
真的没有后续了

网友(2016-05-31):
等待开源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