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前端处理

楼主(2013-03-12):
     最近在用CS5532做一个检重称,压力传感器是2mV/V 激励电压5V CS5532的参考电压为1V。由于使用了单电源,使用内部PGA x64  输入最大为10mV*64 =640mV, 和参考电压差的还多,这时是在ADC前端做放大处理好,还是提前压力传感器的激励电压合适,求建议!

楼主:
用ADC前端加运放,可能又会引入放大噪声

网友A:
楼主的应用条件如何?
一般传感器直接到adc即可,因为这类adc带pga。
当然外接放大器的确效果更好,但成本和噪声问题综合下来不一定就好,对运放和元件要求较高。
cs5532精度本身不高,所以楼主想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应用条件如何?
一般传感器直接到adc即可,因为这类adc带pga。
当然外接放大器的确效果更好,但成本 ...

当然是想做到数据手册上的精度了,要求能达到1/5000精度,转换速度要在200Sps,   目前做了,在低20Sps下可以达到,超过不行,跳动太大

楼主:
我打算用提高激励传感器的电压方式来再做一次板子,不知这样可托,目前就是想在200Sps下再提高一下精度,上次的板子只有11,12位的精度

网友:
1/5000也不过16位,跳字总会有的,看是多少次均值了,一均值,采样率照样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