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大家都在玩四轴,汇报下俺的进度

楼主(2013-03-12):
从五六年前看见有人玩航模开始,就勾起了儿时对天空的向往,一发不可收拾。

小小的红外掌上飞机,华科尔,维英450,600,  其间的固定翼,

现在又看到大家玩的四轴,就想自已也折腾折腾。

去年开始,细细学习了各们网友的大作,几个月时间,向大家汇报下,成果如下,

四轴主控板:

MCU:STM32F103C8
SENSOR: MPU6050  HMC5883 MS5611
发射接收:传统航模遥控器,2克接收(40M 72M).    这个折腾时间最长,测试过A7108,2401,均因没有传统遥控器的手感而放弃。

上图,

主控板

四轴板1次打样

四轴板2次打样

2克接收(调试时与串口阻挡,被俺剪掉一个角,呵呵)

单节锂电充电小板,

30V转5v,12v 5A电源转换小板

STM32程序已基本调试完成,再调试下,上视频.

准备开源,造福模友,稍后上电路图.

网友:
支持LZ!!哈哈!!!

一直都想学习飞控程序呢

网友:
顶楼主,楼主好人,谢谢楼主,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
哇  关注下楼主  板子都是 镀金的PCB  投入不少吧

ps  不知道楼主有意商品化没

网友:
LZ说准备开源,就时不时查看此贴,怎么LZ就没有回应了呢

楼主:
谢谢观注,忙着在作机子呢,会陆续更新的.

刚弄好的机机.

原理图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观注,忙着在作机子呢,会陆续更新的.

刚弄好的机机.

电机的连接臂会不会太单薄?能否承受来自电机的振动?

网友:
lz打样很节约呀,呵呵,一次搞定5套板,做得很漂亮,关注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什么姿态算法

网友:
坐等开源,谢谢楼主了!

网友:
楼主画的PCB真的很棒,最近也想做四轴,感觉做板倒是次要的,算法才是最重要的,楼主可否分享一下你有的资料啊?不需要源代码,只是你参考的一些资料,谢谢。

楼主:
昨天弄的.

姿态算法是细读网友 cnmusic 对MK的代码详细分析,变通来的.

连接,参看http://www.ourdev.cn/thread-3348262-1-2.html

昨天测试发现好像,电机会影响HMC5883.   无法锁定航向.  折腾,接着折腾.

网友:
紅外線控制??這個不會有問題嗎?沒有方向性嗎?為什麼不用2.4G

楼主:
回楼上,传统航模遥控器是这个样子的,不是红外滴!

楼主:
应该是电机太近干扰到了。先屏蔽5883。

飞的很稳了,明天休息时拍视频。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是何方高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机太近干扰到了。先屏蔽5883。

飞的很稳了,明天休息时拍视频。 ...

楼主,你的原理图下载有点问题,我怎么下载后不是PDF呢

网友:
程序以及PCB能开源吗

楼主:
xukai871105 ,楼主是何方高手啊!

高手不敢当,呵呵,  在深圳呢.

///////////////////////////

zhouhuo2010    原理图下载有点问题,我怎么下载后不是PDF呢

这个你可能要再试一下,    我刚下载看了一下,是PDF,可以打开.

//////////////////////////////

zg1990    程序以及PCB能开源吗

程序要整理一下发上来.调试弄得有点乱.

视频来了!!

http://player.56.com/v_ODg3NzIyOTY.swf

这二天,在网上定的600的大机架回来,准备把主控板装上去,  再把程序移植上去.  呵呵,折腾.

网友:
我看视频小四轴已经可以悬停了吧,很不错哦,我正在筹划也做个小四轴玩玩,希望能从楼主这儿多借鉴借鉴

网友B:
我目前正在深圳出差,楼主在深圳哪里呢?如果能看看真机那该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目前正在深圳出差,楼主在深圳哪里呢?如果能看看真机那该多好啊

在华为这边。

外面飞起来就是好, 稳稳的,一点小风,基本没太多影响。  爽。

总结一下,    500HZ的工作主频保证了稳定。   2g接收也是必须的(支持信号串行输出,四通道并行输出),简单测了下距,应该可以达到200M,以后也可以用在固定翼了.

上个大机机的图。接下来折腾它了。

网友C:
LZ有没有好的方案减小电机对5883的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华为这边。

我要拜师,师父,本人即将毕业大四学生,现在在宝安大道附近出差,给工厂设计应急灯自测试系统,还要待两周,每天六点后就没事了,能占用点师父时间学习学习小四轴吗?Q:408584  884

网友:
又是一高手呀,Mark^_^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即将毕业大四学生,现在在宝安大道附近出差,给工厂设计应急灯自测试系统,还要待两 ...

呵呵,   多在论坛在转转,细看下大师们的文章,再弄个板子,调调,试试,就可以了.  我也是在这个论坛里成长起来的.

加油!

这二天我会把程序整理下,发上来.到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多在论坛在转转,细看下大师们的文章,再弄个板子,调调,试试,就可以了.  我也是在这个论坛里成长 ...

嗯,那还是我师父了,有问题会经常回帖打扰~~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有没有好的方案减小电机对5883的干扰?

昨天又看了一下,  应该是电机太近了,  启动电机后产生的杂磁影响到了.  暂时没有找到办法.  过二天在大机架上测试一下.

不知有没有高手解决此问题?

网友:
HW哪个产品线的?呵呵呵

楼主:
想要看程序的同志出来吼一声。

到80楼上程序!

网友:
这个确实很不错,喜欢

网友:
PCB也想看

网友:
默默顶到80~~

网友:
能申请PCB样片吗?

网友:
lz看来想上大四轴啊。

网友:
这个要关注,谢谢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看程序的同志出来吼一声。

到80楼上程序!

能买小四轴套件先学习学习吗?趁着还在深圳多学点

楼主:
这几天我会加工点样品PCBA出来!

网友B:
今天看到说HMC5883L在小四轴上不能正常工作,电机干扰太大,是不是真的呢?

网友D:
我的可蛋疼了,参考的是mwc和大家的微型四轴作品,就是下载bootloader就是不能下,板子也不知道有没有画错,蛋疼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看到说HMC5883L在小四轴上不能正常工作,电机干扰太大,是不是真的呢? ...

应该是距离太近了,  不过后来想了一下,6050积分基本可以胜任这个小飞机的稳定工作. 现在暂时先不用5883了.

/////////////////////////////////////

引用 网友D:
我的可蛋疼了,参考的是mwc和大家的微型四轴作品,就是下载bootloader就是不能下,板子也不知道有没有画错 ...

细细检查一下硬件有没问题,多思考一下.           个人觉得: 有参考是好,但最好能吃透,然后才能调得顺手,变成自已的,活学活用,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生搬硬套的不要.

网友:
高手啊,要是我的有你这么稳定就好了

网友:
楼主做的真好,很专业啊

网友:
八十楼很近了哦,慢慢顶,应该够整理程序时间了吧

网友E:
那个接收机怎么做的啊?有资料吗?谢谢

网友:
标记标记标记标记标记标记标记

网友:
还不到 80楼???   俺也顶顶

网友:
为啥I2C不用硬件I2C呢?为什么不连在硬件I2C引脚上呢?

网友B:
同问楼上问题,我现在画的板子使用硬件I2C

网友:
这个贴必须顶起来,一定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接收机怎么做的啊?有资料吗?谢谢

使用BA4116来作的,牵扯到高频部分,有点麻烦,搞了二个多月,打样三次并请高人指教,呵呵,有想法的同志可以尝试一下.

目前作到支持40M和72M二个频点,单片机解码,可实现PPM信号,串行输出和并行四通道输出,并且兼容市场上1-4通道输出,及2-5通道输出,一键转换,

上传BA4116资料!

关于RF费了老鼻劲了。
开始时,也像大家一样用了2.4G的2401,在淘宝上买的,上位机一样用的是电脑,距离近,不好,
接着又选用433MHz的A7108,距离可以了,却又没有手柄来装,准备拆个天地飞的来改,想想折腾后不能改回到原来的样子,可惜了我的1K5大米的天九,唉,。。。还是来配接收吧。
就作了这个小接收,效果比较满意,距离可以达到200M左右,满足基本需求了.又可以用大九,开心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上问题,我现在画的板子使用硬件I2C

调试过STM32硬件I2C的同志肯定会对你说,还是用模拟的吧.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BA4116来作的,牵扯到高频部分,有点麻烦,搞了二个多月,打样三次并请高人指教,呵呵,有想法的同志可以 ...

你呀……牛B!高频电路我碰都不敢碰……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调试STM32硬件I2C的同志肯定会对你说,还是用模拟的吧.  呵呵  ...

不会吧?!那可以接在硬件引脚上吗?大不了把它们当普通IO用……

网友:
正在申请项目,也做四轴,嘿嘿。80楼,mark。

网友:
楼主,你的程序基于操作系统吗?期待你的程序!楼主潜水是为了让我们顶到79楼吗?

网友E:
楼主,我想在四轴上集成充电电路,想用PWM控制充电电流,然后检测电压停充。楼主有没有打算这样做?请指导……
终于顶到了79楼……

网友:
我来顶到80楼,呵呵~

网友:
已经八十楼了,期待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那可以接在硬件引脚上吗?大不了把它们当普通IO用……

我也想的如果硬件的不好用就当普通IO模拟,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想在四轴上集成充电电路,想用PWM控制充电电流,然后检测电压停充。楼主有没有打算这样做?请指导 ...

公司项目在忙,又要调试,忙啊,呵呵!

如果充电的话,直接加个LTC4054就可以了,不用搞那么麻烦,最大充电电流800MA,

第一次的板子上也作过,后来细想了下,不方便,模友们的方法一般都是玩开心了,拿几块电池,在上面充电的机会不大,
所以就有了1楼所作的电池充电小板.

谢谢大家支持!稍后上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的如果硬件的不好用就当普通IO模拟,应该可以吧

当然可以,我是为了布线方便,随手定的IO.

楼主:
程序来了!
密码:  lammbo

网友F:
楼主,原理图不能下载

网友G:
有没有套件?

网友:
我擦,帅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原理图不能下载

应该可以,我刚试了下.换个网络试下!

再次上传下.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套件?

谢谢关注,在准备中.

网友:
俺最近也在自己瞎琢磨
不知道LZ能不能开源一下飞控程序

楼主:
飞控是用市场上的PPM发射机,没有更改,买回来就用。

网友:
顶一个楼主无私精神!

网友H:
lz程序中MPU6050数据融合部分没看懂,能否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程序中MPU6050数据融合部分没看懂,能否解释一下。

MPU6050数据融合部分是按照 cnmusic 对MK的代码详细分析,变通来的.我说不如你去看看。

连接,参看http://www.ourdev.cn/thread-3348262-1-2.html

大机机正在调试中。上个图!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I:
不知LZ愿意出售PCB板否

网友:
飞得很稳,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出套件, 跟楼主一起学习4轴!

网友:
想搞个套件来玩!

网友J:
一次变频的接收?72M的泛音晶体不好买哟,我看你图片中用的不是一般的摇控那种粗脚晶体?ppM解码程序可以共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次变频的接收?72M的泛音晶体不好买哟,我看你图片中用的不是一般的摇控那种粗脚晶体?ppM解码程序可以共 ...

在程序里的,PPM.C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LZ愿意出售PCB板否

过二天会放在淘宝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多在论坛在转转,细看下大师们的文章,再弄个板子,调调,试试,就可以了.  我也是在这个论坛里成长 ...

我也是深圳的,顶楼主一个

网友K:
引用 楼主:
MPU6050数据融合部分是按照 cnmusic 对MK的代码详细分析,变通来的.我说不如你去看看。

连接,参 ...

你的上传资料下载不了啊,可否发到我邮箱?1054018543@qq.com,无限感激!

网友:
感谢楼主开源的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上传资料下载不了啊,可否发到我邮箱?,无限感激!

应该可以下载的.你再试一下.

查看下你的邮箱.

楼主:
谢谢网友们的支持.  剩下十几块PCB,安排焊了几PCS样品,有需要的同志移步淘宝.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3609584229

关于元件:       主板上MS5611这颗料太贵,没有焊,需的的联系我,其它基本都焊上了,

四边的小板没有焊,分别是:  1,三个SENSOR小板.2,USB充电小板,

PPM接收板由于设定板还没回来,稍后放上去.

上焊接好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下载的.你再试一下.

查看下你的邮箱.

收到你的原理图了,谢谢~!

网友L:
楼主,怎么有三个SENSOR小板,要来做什么的?不是已经有MP6050吗?PPM接收板还要另外接一个小板吗?

网友K:
楼主貌似用库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怎么有三个SENSOR小板,要来做什么的?不是已经有MP6050吗?PPM接收板还要另外接一个小板吗? ...

本着物尽其用的原则,  作完图后,看着空空的,不能浪费吧,思前想后...........   嗯,作个SENSOR小板,以后不知道用到什么地方呢,  刚好要充电小板,就沿那个空隙大小,作了二个这种小板.

哎,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貌似用库函数?

是的,  个人觉得不管是库,还是自已调用寄存器,都行,       只是个工具.

呵呵,适合自已就好

接收小板淘宝连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3637168155

2g接收,专门为小四轴设计的接收.当然也可以用其它对重量敏感的机型上.

一次变频,NANO超轻超宽电压40M/72M微型接收机,

输入电压范围:3-9V,电流<5 mA @ 5 V使用UM-5微型接收晶体,

支持信号串行输出,四通道并行输出,简单测了下距,可以达到200M以上,

单片机解码,支持:HITEC, FUTABA, JR, GWS及大多数发射机,

尺寸: 43*26MM  重量:2克

配合按键设定板,一键转换串行并行工作状态,串行解码程序已开源,可以论坛下载。支持PPM 2.54mm接口,

现在可配晶振为二个频点,40.685M         72.310M

正面图:

反面图:

发射晶振:

楼主:
为方便网友使用,上传接口说明,并将资料打包.

接口说明:

Lammobo PCBA资料包:

网友L:
楼主,请问在调试参数过程中有什么步骤或要利用到什么上位机软件,还有要注意些什么,不然新手很容易就把四轴摔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请问在调试参数过程中有什么步骤或要利用到什么上位机软件,还有要注意些什么,不然新手很容易就把四 ...

我调试时基本没用到上位机,呵呵!

PI参数设节主要是参阅cnmusic写的<四轴DIY小结>,  再次感谢走在前面的网友们!

上传这篇小结,如果cnmusic有意见,即刻删除!

四轴DIY小结:

楼主:
按键设定板回来了!           上图!

按键设定板安装方式及CHANL灯位置

接收板安装方式

有关设定板:(出货时默认在串行输出态)

1,找到隐藏的小按键,开电前常按。
2,开机时亮灯1S,显示当前工状态。最后显示下一个工作态;
3,然后闪灯,如果此时松开按键,则改变当前工作状态。
         如果此时断电,退出设定则保持当前工作状态。
4,工作状态在:
串行  CHANL灯亮
并行(1234通道)CHANL灯灭
串行  CHANL灯亮
并行(2345通道)CHANL灯灭
滚动。

网友:
再支持个,我的四轴板子下周就到了

网友M:
楼主的无私值得敬佩

网友M: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无私值得敬佩

飞控可以直接买来就能用吗?

网友:
做的很精致  顶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飞控可以直接买来就能用吗?

PCBA已基本完成,加上动力及遥控器即可!

网友N:
问一下楼主这个电路图用热转印制版的方法能不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一下楼主这个电路图用热转印制版的方法能不能做出来?

这个没试过.

楼上头像是哪个,眉目之间似谢娜?

网友:
先标记 有时间慢慢研读

网友:
楼主太牛叉了!膜拜啊!!

楼主:
大机架已完成程序移植,貌似更改几个参数即可.呵呵

正在将程序转移到STM32F103ZE里,以便加入超声波定高,GPS及摄像部分,折腾,也着折腾

网友L:
摄像头估计要用双核方案或用更加告诉的芯片才行,用STM32F103ZE做出来估计也效果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摄像头估计要用双核方案或用更加告诉的芯片才行,用STM32F103ZE做出来估计也效果不怎么好 ...

stm32ZE只作控制部分,摄像部分用专用模块来搞.

网友:
楼主太牛了!膜拜啊!

网友:
楼主出套件把电机也打包了吧

网友:
一个一个的买,不够运费的

楼主:
电机我们也是从淘宝上购回来的,呵呵,需要的话,把连接发上来

网友:
楼主,问一下你的代码里面这是怎么实现的,本人小白一个
        #define r_move  5
        #define acc_num 3
        if(mpu6050_star)
        {
        AdWert_AngRoll=  (AdWert_AngRoll*acc_num + AdWertAngRoll)/(acc_num+1);
       AdWert_AngNick=  (AdWert_AngNick*acc_num + AdWertAngNick)/(acc_num+1);

        S_6050.AngNick=        -(((AdWert_AngRoll>>r_move))-AngX_mid);
        S_6050.AngRoll= -(((AdWert_AngNick>>r_move))-AngY_mid);

网友N:
哦,刚才写了个小程序演示了一下懂了,加权算法实现加换算成最小单位的倍数

网友O:
问下楼主,电机哪里买的,或者说下规格

网友:
不错的 谢谢lz无私奉献!

楼主:
引用 网友N:
哦,刚才写了个小程序演示了一下懂了,加权算法实现加换算成最小单位的倍数 ...

滤波的一种方法,6050的数据会有跳动.加权处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问下楼主,电机哪里买的,或者说下规格

我用的这种:

【尺寸】:7*20MM

【电压】:3.7V

【转速】:一分钟空载转速50000rpm

【轴径】:1.0mm  轴伸 : 5.1mm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536000653

楼主(2013-04-11):
又弄到了些二个频点的泛音晶振.开心呢,,

频点:72.330  72.270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弄到了些二个频点的泛音晶振.开心呢,,

频点:72.330  72.270

我顶,踏着lammbo 的身体,大伙前进

网友:
LZ太强悍了!膜拜啊!

网友:
求源码交流学习

楼主:
帖子里下载的,在前面二页里80楼吧,找一下

网友P:
我的控是devo10  能不能用 6100e那个山寨接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的控是devo10  能不能用 6100e那个山寨接收呢?

我查了下,devo10是2.4G,不知道重量多少,如果太重的话,可能就不能用在微型小四轴上了.

楼主:
新版子回来了,作了几块样板,再给大家看看!

新板更新点:

1,MOS驱动部分加下拉,(在调试时发现,烧录程序时会有电机启动,危险,呵呵)
2,移动调试节口位置,(前面有调试时出现位置阻挡现象)
3,优化电源及电源采集部分电路.
4,更改RF接口,扩展为4输入,以适配市场上2.4G接收无串行信号输入.  以及适配24L01

上图:

网友P:
能不能给楼主建议?就是能不能在电机输出口直接接入无刷电调,并且通过你的牛逼软件对电调类型、机架的尺寸等等做出设置,是这款飞控成为大小四轴通吃飞控

楼主:
上主机接口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P:
能不能给楼主建议?就是能不能在电机输出口直接接入无刷电调,并且通过你的牛逼软件对电调类型、机架的尺寸 ...

大机的控制板子,正在制作中,可实现接入无刷电调,并支持外场接手持机调试,家里没有场地,调试起来好麻烦!

手持机也在弄,程序基本OK.

网友:
哈哈 ,这个必须要顶,更新太快了,加油

楼主:
有网友在问串口调试板子的事,我把手里剩下的板子,作了几块,放上来.

芯片:CP2102.(这是以前闲来无事作电脑遥控器的板子)

usb接口说明

楼主:
前二天采购了电池,  没标容量,老板说是:15C,200mAH的,测试了下,动力挺猛,能有个6-8分钟,还行。

给加工了下,加了外衣,和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二天采购了电池,  没标容量,老板说是:15C,200mAH的,测试了下,动力挺猛,能有个6-8分钟,还行。

呵呵,顶了,顶你的电池,顶你的充电器,哈哈

网友Q:
顶一下。想请教楼主,为什么大家做小四轴用的飞控基本都是STM32的呢?用AVR可否实现?STM32相比AVR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顶一下。想请教楼主,为什么大家做小四轴用的飞控基本都是STM32的呢?用AVR可否实现?STM32相比AVR有什么优 ...

主频72M,如果说功能的话,基本差不多,应该都行,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发下最新的电路图,这个马达驱动的电路能不能解释下

1中是不是为了电源的滤波?
2中的引线是干吗的呢?
3 VDD-MO是多大的电压呢?

网友R:
lz,下了你开源的程序解压时显示文件加密,解压不了。请问密码是什么

网友Q: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不能发下最新的电路图,这个马达驱动的电路能不能解释下

貌似2处就是接电机驱动电源VDD-MO的,1处电容应该起过去耦电容的作用吧,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Q:
貌似2处就是接电机驱动电源VDD-MO的,1处电容应该起过去耦电容的作用吧,个人愚见…… ...

谢谢帮忙回复,最近换工作,比较忙.

1中是不是为了电源的滤波?    对,消低电机对电源的干扰,也可以理解为去耦.(仅是个人想法)
2中的引线是干吗的呢?        原理图那里本来接了个二极管,看看2305规格书,里面有反向的二极管,就删了,线没删而已.     罪过罪过
3 VDD-MO是多大的电压呢?   就是锂电池电压呀,3.6-4.2V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下了你开源的程序解压时显示文件加密,解压不了。请问密码是什么

lammbo

这个在你下载的地方应该可以看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ammbo

这个在你下载的地方应该可以看到的!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昨天没注意观察,后来看到了。看来lz的程序,有些地方不明白,希望能与lz更密切的交流,算是解救一下我这个新手吧。我Q:664824947

网友S:
高手啊!正在学习中,也要用stm32自己搞个飞控~要是有问题就像楼主请教了哈~

网友:
楼主厉害!! 我是学生,最近上手四轴,参考本坛大神的 IMU程序 加PD控制,飞的基本还行,但是机身会来回飘动,需要用遥控器不断的修正姿态,但是修正后会更加引起大飘动。

我看了您的代码,感觉很精简有效,但是下面这部分代码不太明白功能。楼主能帮忙解释解释么?非常感谢。

          tem_N=S_6050.AngNick*scal_AngAcc - Int.Nick;
        tem_R=S_6050.AngRoll*scal_AngAcc - Int.Roll;

        tem_N/=16;
        tem_R/=16;

                Int.Nick+=tem_N;
        Int.Roll+=tem_R;

楼主:
借用cnmusic对MK对代码的分析:  (位置http://www.amobbs.com/thread-3348262-1-2.html  8楼)

MK根据IntegralNick变量(这个变量是当前陀螺仪的积分值),利用ParamSet.GyroAccFactor(这个是一个设置值,用来标定加速度计变
化1,陀螺仪积分应该变化多少),得出在目前的陀螺仪积分下,对应的加速度计的偏差量应该是多少。然后用这个值减去现在的加速度计数
值,得到的就是当前从加速度计角度“看到”的陀螺仪积分偏差。下面的/16用来对这个值进行衰减。在下面如果有遥控器操作(MaxStickNick >
64)那么还要更进一步衰减,甚至Z轴有操作也要再衰减。最后对这个偏差值进行限幅,避免绝对值超过BALANCE的大小。剩下的就只要把修正
值修正到陀螺仪积分里就完成了,Reading_IntegralGyroNick就是陀螺仪的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S:
高手啊!正在学习中,也要用stm32自己搞个飞控~要是有问题就像楼主请教了哈~ ...

你是淘宝的KKCAT51么?

有什么问题可以发上来,有高手会帮你回复的.呵呵.           最近在换工作,比较忙,看到后回复.

网友:
确实是高手啊,懂硬件,会软件,我大学做过freescale,现在想弄四轴,自认为有点基础,但是看了楼主的硬件设计,服了。。。真心厉害,交个朋友吧,我在广州。

网友T: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机太近干扰到了。先屏蔽5883。

飞的很稳了,明天休息时拍视频。 ...

电机的确会影响到5883的数据,不知道楼主是怎样屏蔽的,求指导,我的电路板也是这样,正在苦恼如何解决电机的磁场干扰问题

网友:
高手啊,飞的很稳,不错哦,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电机的确会影响到5883的数据,不知道楼主是怎样屏蔽的,求指导,我的电路板也是这样,正在苦恼如何解决电机的 ...

小机机位置太近,暂时没去处理,   大机机基本没事,呵呵.

网友:
楼主的板子已经到手,但知道那个方向是正反向,是+子还是x子  呵呵  那个是正转,那个是反转??呵呵,麻烦楼主 把他标一下  给懒人提示下

网友: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用上位机来显示姿态解算的3D效果图?

网友:
在MPU6050_getMotion()函数里    #define r_move  5          #define acc_num 3
AngX_mid=((AdWertAngRoll>>r_move));
AngY_mid=((AdWertAngNick>>r_move));
//AngZ_mid=((AdWertAngHoch>>r_move));
AccX_mid=  (AdWertRoll>>6);
AccY_mid=  (AdWertNick>>6);
AccZ_mid=  (AdWertGier>>6);
这几句的意思是对AdWertAngRoll进行衰减后赋给AngX_mid吗?衰减的程度,也就是r_move的大小怎么确定呢?
还有就是陀螺仪衰减的程度和加速度衰减的程度为什么不一样呢?
希望哪位大神解释下

网友R:
敢问楼主,下面这段程序(moto_math())是不是少了点什么?大括号前面是不是少了东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敢问楼主,下面这段程序(moto_math())是不是少了点什么?大括号前面是不是少了东西啊?

有些参数,是需要自已测了才知道,多调试一下吧.

上图这个地方大括号,是标识此地为一个部分,没有其它的,仅为标识.

网友U:
楼主调试MS5611了么??I2C读不出来额。。。

网友R:
MPU6050_getMotion()
AngX_mid=((AdWertAngRoll>>r_move));
AngY_mid=((AdWertAngNick>>r_move));
//AngZ_mid=((AdWertAngHoch>>r_move));
AccX_mid=  (AdWertRoll>>6);
AccY_mid=  (AdWertNick>>6);
AccZ_mid=  (AdWertGier>>6);

前两行代码是用加速度来标示姿态角
后三行代码是用角速度还表示加速度么?
如果是的话也应该是用x轴角速度来标示y轴加速度啊,而第三行写的是用x轴角速度来表示x轴加速度啊。
这个地方百思不得其解,希望lz解释下

网友A:
请问下楼主,为什么你的代码loop()函数是空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调试MS5611了么??I2C读不出来额。。。

MS5611已调试,数据可以读出来,但好像会漂移2-5个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R:
MPU6050_getMotion()
AngX_mid=((AdWertAngRoll>>r_move));
AngY_mid=((AdWertAngNick>>r_move));

后三行代码是角速度;

你后面说的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楼主,为什么你的代码loop()函数是空的呢

loop函数?好像没有这个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op函数?好像没有这个吧.

有的,楼主能共享下最新的程序吗,是不是下的不完全呢

网友R:
引用 楼主:
后三行代码是角速度;

你后面说的不理解.

                                                AngX_mid=((AdWertAngRoll>>r_move));
                         AngY_mid=((AdWertAngNick>>r_move));
                         //AngZ_mid=((AdWertAngHoch>>r_move));
                        AccX_mid=  (AdWertRoll>>6);
                             AccY_mid=  (AdWertNick>>6);
                             AccZ_mid=  (AdWertGier>>6);
以下是我对这几行代码的理解,楼主帮忙参考一下看对不对。
AngX_mid这个变量表示的是起飞时对应的翻滚角,AngY_mid表示的是俯仰角,AngZ_mid表示俯仰角,之所以第三行被注释掉是因为单靠6050是无法解决自旋问题的,及偏航角不能确定,所以才要加磁力计,而楼主这里并没有用磁力计。
AdWertAngRoll的值是6050读出的y轴加速度值,所以第一行代码的意思是用y轴的加速度来表示翻滚角。同理第二行的意思是用x轴加速度表示俯仰角。
AccX_mid,  AccY_mid,  AccZ_mid这三个变量的物理含义我没有弄明白,从命名来看应该代表xyz三轴的加速度基准值吧。但是AdWertRoll,AdWertNick,AdWertGier表示的是6050输出的陀螺仪角速度。把角速度衰减后赋给加速度,这里不能理解,希望楼主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楼主能共享下最新的程序吗,是不是下的不完全呢

我下的也没有loop函数啊
你是不是弄混了。

网友:
楼主顺便解释一下
struct mpu6050_info
{
  s16  AngNick;
  s16  AngRoll;
  s16  AngHoch;

  s16  AccRoll;
  s16  AccNick;
  s16  AccGier;
};
这个结构体六个成员的物理含义,好让我明确一下自己理解的是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要看程序的同志出来吼一声。

到80楼上程序!

吼吼~下载程序成功了,原来之前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接收机怎么做的啊?有资料吗?谢谢

接收机的话  圆点博士是不是做过?好像有分享过

楼主:
引用 网友R:
AngX_mid=((AdWertAngRoll>>r_move));
                         AngY_mid=( ...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_mid也就是中立点.

mpu6050_info

前三个是相对中立角度.
后三个角速度值.
由于暂时不作倒飞,AngHoch是不用的.

网友:
能不能有一套完整的套件(包含所有东西)?

网友:
真的很不错的制作,努力终有回报

网友:
楼主能不能加我QQ:13 78 811  047

网友P:
昨天刷了程序  现在发现 接上接收后  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的:

+ 字

请问你的 调出来了吗?

网友:
做的好不错呀,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原理图下载有点问题,我怎么下载后不是PDF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昨天刷了程序  现在发现 接上接收后  没有反应,是怎么回事?

把串口接出来,看看数据! 这样才直观一点.已在旺旺联系你!

网友R:
请问楼主,你的四轴是“+”型的还是“x”型的?还有就是你四轴的正前方指向的是6050的x轴正方向还是y轴的正方向,还是其他方向?
感觉在moto_math()这个函数里对电机进行姿态控制的程序需要解决以上问题才能真正理解。希望楼主能仔细说明一下,最好把自己的实物截个图标注一下。
还有个问题就是LInt.Nick +=S_6050.AccNick;
           LInt.Roll +=S_6050.AccRoll;
           LInt.Gier +=S_6050.AccGier;
LInit这个积分好像在其他地方从未用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楼主,你的四轴是“+”型的还是“x”型的?还有就是你四轴的正前方指向的是6050的x轴正方向还是y轴的正 ...

呵呵,你已经入道了.思路很正确.

四轴是“+”型,四轴的正前方是,串口那一个角,也就是主板LED那一边,

LInit是长积分,代码里没用到!

网友R:
引用 楼主:
呵呵,你已经入道了.思路很正确.

四轴是“+”型,四轴的正前方是,串口那一个角,也就是主板LED那一 ...

void moto_math(void):
M_f_tem=M_f_tem + ACC_P*S_6050.AccNick + ACC_P*S_6050.AccGier;
M_b_tem=M_b_tem - ACC_P*S_6050.AccNick + ACC_P*S_6050.AccGier;
M_l_tem=M_l_tem - ACC_P*S_6050.AccRoll - ACC_P*S_6050.AccGier;
M_r_tem=M_r_tem + ACC_P*S_6050.AccRoll - ACC_P*S_6050.AccGier;
AccNick,AccRoll,AccGier的值是三轴的角速度,为什么直接把角速度融合到电机的占空比里了呢?
加速度和角速度的积分才代表着姿态角啊,应该是把这两个信息融合到占空比里吧。

网友:
请问下楼主,这几个变量分别代表了什么,命名有着什么意义呢,
自己理解了下,AdWertAngRoll,AdWertAngNick ,AdWertAngHoch 应该是读取的初始化数字值ax,ay,az?
         AdWertNick ,AdWertRoll ,AdWertGier ;
         AdWertAngRoll,AdWertAngNick ,AdWertAngHoch ;

         AdWert_Nick ,AdWert_Roll ,AdWert_Gier ;
         AdWert_AngRoll ,AdWert_AngNick,AdWert_AngHoch ;
/*******************************************************************************/
volatile signed short int  AdWertNick = 0, AdWertRoll = 0, AdWertGier = 0;                 //读出值
volatile signed short int  AdWertAngRoll = 0,AdWertAngNick = 0,AdWertAngHoch = 0;//读出值
u8 MPU6050_en=0;
int16_t sensor_6050in_old[9];
struct mpu6050_info S_6050;//mpu6050的输出值。
/*******************************************************************************/
u8 MPU6050_read_ok=0;
volatile signed short int  AdWert_Nick = 0, AdWert_Roll = 0, AdWert_Gier = 0;         //传感器读出值
volatile signed short int  AdWert_AngRoll = 0,AdWert_AngNick = 0,AdWert_AngHoch = 0;///读出值
s16 AngX_mid=0,AngY_mid=0,AngZ_mid= 0;
s16 AccX_mid=0,AccY_mid=0,AccZ_mid= 0;
/*******************************************************************************/

网友A:
请问下,这个是屏蔽数据的低位,来进行滤波吗
***************************************************
         AngX_mid=((AdWertAngRoll>>r_move));
         AngY_mid=((AdWertAngNick>>r_move));
         AngZ_mid=((AdWertAngHoch>>r_move));
***************************************************

网友A:
这个代码能帮忙解释下么,是不是判定四轴是否处于静止状态?
********************************************************************
if((S_6050.AngRoll!=SS_6050.AngRoll)|(S_6050.AngNick!=SS_6050.AngNick))
{
      S_6050_same_data=0;
      memcpy(&SS_6050.AngNick,&S_6050.AngNick,sizeof(S_6050));
}
      else  S_6050_same_data+=1;
********************************************************************

楼主:
引用 网友R:
void moto_math(void):
M_f_tem=M_f_tem + ACC_P*S_6050.AccNick + ACC_P*S_6050.AccGier;
M_b_tem=M_b ...

我是这样理解的:

加速度为主要数据,纠正姿态,加速度和角速度的积分是纠正加速度数据,校正.

这个部分可以看下我前面提到的MK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个是屏蔽数据的低位,来进行滤波吗
***************************************************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能帮忙解释下么,是不是判定四轴是否处于静止状态?
******************************************* ...

记不太清了,这部分应该是校正姿态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

额,好像你这个话读不通顺啊,读不懂你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啊。麻烦再指点指点。。。

网友R: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能帮忙解释下么,是不是判定四轴是否处于静止状态?
******************************************* ...

是的。通过判断传感器这一次的读取值与上一次的的读取值是否相等来判断四轴是否静止。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的。通过判断传感器这一次的读取值与上一次的的读取值是否相等来判断四轴是否静止。 ...

看这些代码看来是需要多交流交流,要不然有点吃力,各种变量名称

网友A:
引用 网友R:
是的。通过判断传感器这一次的读取值与上一次的的读取值是否相等来判断四轴是否静止。 ...

牧羊人,你现在看的怎么样了,说说心得吧

网友:
继续来看下,希望能得到一些灵感

网友:
楼主高手啊,膜拜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正在细调大四轴,过几天拍个视频放上来.

大的和小的是不一样,很多细节要琢磨,比小家伙麻烦.接着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牧羊人,你现在看的怎么样了,说说心得吧

我做的是大四轴,这些天正在调两轴平衡,所以又几天没进来逛了。
前些天琢磨了下楼主开源的程序,大体上是理解些了。楼主所用的方法是根据陀螺仪积分和加速度值来直接判断四轴的姿态,而不是计算出实际的角度来进行控制。
其实这两者之间只是存在一个转换关系而已,说白了就差一个系数,所以说楼主的方法是可行的。我现在对这个程序的理解就是大体的原理明白了,主要部分的代码分析好了,但是要拿来用,哪些具体的参数还得一个个慢慢调。而且我做的是大四轴,在很多方面与小四轴还是有差别的,尤其是机械振动,这对加速度计测量值的准确性影响是相当大的。
我现在就是把加速度测量值和陀螺仪的积分值转换为实际的角度来进行控制,正在调试中...........
以上纯属个人愚见,希望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正在细调大四轴,过几天拍个视频放上来.

大的和小的是不一样,很多细节要琢磨,比小家伙麻烦. ...

楼主果然强悍,这么快大四轴就可以上视频了!

网友:
我只想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开的板子,多少钱?我画了一个没人愿意做,要么就贵的要死

网友(2013-05-12):
看大四轴。。

网友:
楼主作板算拼板把?是不是要加钱?

楼主:
郁闷中,这一段一直下雨,楼下湿湿的,没场地测试大机机!!

楼主:
下午,看看风不大,出去录视频。
到了外面,才发现风不小,呵呵,看着风小了,赶紧拍,飞技不好,加上脚架太软,落地时翻了,不过还是很开心

http://player.56.com/v_OTE3OTgxMjM.swf

楼主:
正在进行大的改动,近期放出更好玩的!  折腾,接着折腾.

网友W:
楼主的四轴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吗,感觉好像没留boot0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的四轴可以用串口下载程序吗,感觉好像没留boot0

对,没有留出来!

网友:
先顶,淘宝里面也去转下。
顺便买下PCB套件

实际想玩大四轴的,附带的东西可以多点,小四轴毕竟有限。

网友X:
什么时候开源

网友W:
这个如何加24l01,没太看懂,用模拟spi?

楼主:
引用 网友X:
什么时候开源

早已开源,可到前面楼层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如何加24l01,没太看懂,用模拟spi?

对,模拟spi!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模拟spi!

可是24l01得6个或者5个口

网友:
学习一下,通信的设计

网友:
楼主在哪里打板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
下载了 就回个贴

网友:
哎,看到高手都成长起来了,只恨晚出身啊

网友Y(2013-06-11):
威武啊
LZ  本人大三小白学的发动机对电子一窍不通啊
也很想自己做个四轴
但是无从下手啊
论坛帖子对小白而言完全不懂啊
可否指教下小弟
先从哪儿入手学习比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Y:
威武啊
LZ  本人大三小白学的发动机对电子一窍不通啊
也很想自己做个四轴

还是先弄懂论坛贴子,再说自已弄吧,这个东东,说简单也麻烦。或者说弄个现成的玩玩!

网友:
呵呵,LZ的东西真不错

网友Z:
膜拜楼主的折腾精神。
本人大三学生,前不久我也成功DIY了小四轴,写的飞控效果还凑合。正往大四轴进军,想继续学习。买的货还在路上,
想提前了解下商品电调的驱动方法。(好盈天行者20A)
您看我理解是否有误,谢谢指正。
1.商品电调控制频率最快400多HZ,那么选取400HZ作为控制频率,PWM用2.5MS的周期么?1MS至2MS高脉冲对应输出油门的0%-100%。?
2.上电后需要校正油门行程,那么我单片机相当于也是要初始化电调。方法是 :上电--先输出 脉宽1MS的PWM---电调响应--延时--再输出脉宽2MS的PWM--电调再响应--再回到脉宽1MS来启动?具体过程是咋样?

以上是我查了些资料的推测,电调还未到手,请楼主帮忙指正下,谢谢。

网友AA:
LZ技术很强悍,软件牛逼,硬件牛逼,板子做的漂亮,开源精神更票,总之,LZ实在牛逼,敬仰敬仰
另,看到LZ店铺好像不热闹啊,请问套件还有吗,我意思最好是焊接好的啊,很像入手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Z:
膜拜楼主的折腾精神。
本人大三学生,前不久我也成功DIY了小四轴,写的飞控效果还凑合。正往大四轴进军,想 ...

1,商品电调响应区间应该在:min:1.148MS max:1.832MS
2,我的作法500HZ输出,脉宽MIN:1MS  MAX: 2MS
3,最重要是把普通电调升级为四轴电调,否则内部有PID,响应很慢。
4,初始化电调部分我基本没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A:
LZ技术很强悍,软件牛逼,硬件牛逼,板子做的漂亮,开源精神更票,总之,LZ实在牛逼,敬仰敬仰
另,看到LZ ...

谢谢关注,本来就是自已折腾着玩的,剩下的板子作好了,方便网友们玩,也淘换回来点米,买装备呵呵!

第二版还有几块,需要的话就拍。   正在折腾新版的,支持大四轴,还有几个更好玩的功能正在完成软件测试中,完成后放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本来就是自已折腾着玩的,剩下的板子作好了,方便网友们玩,也淘换回来点米,买装备呵呵!

第 ...

第二版的有焊接好的嘛,有的话弄一块啊,另外等着LZ的新版本,一定不错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Z:
引用 楼主:
1,商品电调响应区间应该在:min:1.148MS max:1.832MS
2,我的作法500HZ输出,脉宽MIN:1MS  MAX: 2MS
3, ...

请问如何升级?用电调编程卡么?你用的什么电调?它自带了有四轴电调模式让我刷么?

电调的设置功能貌似就看到这些。能调节PID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帮忙回复,最近换工作,比较忙.

1中是不是为了电源的滤波?    对,消低电机对电源的干扰,也可以理解为 ...

1中应该是储能吧。滤波电容、储能电容和退耦电容原理差不多,但还是有点区别的。
2中我觉得还是加上二极管吧,你用的管子应该是N沟道的2306,不是P沟道的2305吧。mos管里面的反向二极管是保护mos管的,这里驱动感性负载时需要续流二极管的,如果是桥式驱动的话可以用内部的二极管作为续流,但是单管的时候不行吧。
个人愚见,不对的地方见谅。学了你的帖子,我觉得也应该奉献一些我的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请问如何升级?用电调编程卡么?你用的什么电调?它自带了有四轴电调模式让我刷么?

电调的设置功能貌似 ...

我是让同事帮弄的,应该是升级成别的程序了,我问下再回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让同事帮弄的,应该是升级成别的程序了,我问下再回你!

好的。太感谢了。 非常想知道商品电调怎样个 弄成四轴电调。自己做太花时间。

网友:
LZ 我用jlink v8 烧写程序不行啊 你是如何烧写程序的啊

楼主:
我也是jlink v8,应该是线接的不对,把你错误提示发上来,看下,

已在旺旺回复你!

网友:
        Nick_mid=PPM[Nick_num];
        Roll_mid=PPM[Roll_num];
        Gier_mid=PPM[Gier_num];
        {
             PInt.Nick += PPM[Nick_num] - Nick_mid;
             PInt.Roll += PPM[Roll_num] - Roll_mid;
             PInt.Gier += PPM[Gier_num] - Gier_mid;
             PInt.num++;
        }
LZ 这里括号啥意思 啊  下载我已经搞定了 是我接线不对

网友AA:
后来又发现多处这样的大括号啊,没看到条件语句部分在哪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后来又发现多处这样的大括号啊,没看到条件语句部分在哪里啊

只是代表一个部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代表一个部分,呵呵!

明白了,我还真没这样干过,不知道还能这样搞

网友:
两个电池都鼓了包,一个鼓得快圆了,针扎了个孔好了,但是使用的时候会发热,而且还会鼓。另一个微微鼓包,还能用。失败失败啊,这种电池没法像普通电池一样充电啊,记住了!……

网友:
工程不小   标记
期待资料

网友:
想买一套,楼主什么时候在线啊

网友(2013-07-12):
那个黑色的板子漂亮,求原理图

楼主:
新版己出:移步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865949

网友(2013-08-13):
这个绝对的支持。做得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分享下代码

哎,你能用点心不,仔细看下贴子,代码就中贴子中!

网友:
强烈支持,我也玩4轴,很大不方便,正想玩玩小四轴呢

网友:
哇,终于把全部回复看完了,楼主精神可嘉~膜拜

网友:
楼主,可以开源些资料不···

楼主:
这个是开源的,资料都在前面楼,细心的找一找!

网友AC:
35楼是你做的大四轴吧~~新手没有权限加你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C:
35楼是你做的大四轴吧~~新手没有权限加你好友

对,改下PID就可以用在大四轴上.

网友AD:
望楼主早日开源,和我们共享,尽量详细点,照顾一下我这种初学者,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望楼主早日开源,和我们共享,尽量详细点,照顾一下我这种初学者,顶楼主。 ...

早已开源,在前面楼层找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原理图下载有点问题,我怎么下载后不是PDF呢

下载后改为PDF就好

网友:
用楼主这个黑色飞控,再用nfr24l01模块自己搭建一个小四轴可行吗?有实现的大神吗?求指导,求资料。

网友(2013-12-01):
只关心2.4g

网友(2014-04-26):
用无刷大四轴会不会对RX影响更大

网友:
木有钱的。。。。

网友:
做的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2014-09-25):
想玩四轴,先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给力,必须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观注,忙着在作机子呢,会陆续更新的.

刚弄好的机机.

新手上路,过来赞一个,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高手啊!膜拜啊!

网友:
楼主厉害呀!自己出PCB打样!

网友:
四轴 开源

网友:
请问楼主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电机啊?!

网友:
每个电机臂PCB,与主板PCB连接处,有点应力集中了

网友:
楼主,您好,您的小四轴能悬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