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一个C语言的问题(数组指针的应用) --已解决

楼主(2013-03-12):
void main(void)
{
    typedef int ARRY1[3];

    ARRY1 *a;
    ARRY1 b[3]={1,2,3,4,5,6,7,8,9};

    a=&b[0];

   return ;
}

网友:
指针数组,与数组指针不一样,指针数组是多个指针组成在一起,数组指针是指向数组的指针,看楼主的意思应该是定义一个指针数组,把小括号去掉就行了。

楼主:
现在要定义的就是数组指针 (主要想看一下数组指针的用途在哪里)

数组指针指向一个数组, 现编译通不过

那么, 定义成int (*a)[10];  中的a在实际使用中又是怎么用的呢

楼主:
如果是指针数组, 就很easy了, 跟单个指针的用法相同

void main(void)
{

   int *a[10];
   int j=100;

   a[0]=&j;

   return ;
}

网友:
void main(void)
{
        int *a[10];  // A pointer to an array of 10 integers
        int iNum[10]={0};

        *a=iNum;  // 出错提示
        a[1] = &iNum[1];

        return ;
}

网友:
对于这种容易混淆的情况,建议用typedef辅助一下:

typedef int ARRY_10[10];

void main(void)
{
    ARRAY_10 *a;
    ARRAY_10 iNum = {0};

    a = &iNum;

    return ;
}

是不是清晰了很多?

网友:
再复杂的问题到了高手这儿就被分解成多个1+1=2了!

楼主:
谢谢6楼讲解, 概念清晰了不少

以下是一维数组
void main(void)
{
    typedef int ARRY1[10];
    ARRY1 *a;
    ARRY1 iNum = {0};
    a = &iNum;  //编译通过

    return ;
}

void main(void)
{
   int (*a)[10];  // A pointer to an array of 10 integers
   int iNum[10]={0};
   a=&iNum;  // 编译通过

   return ;
}

调试结果:

*a[0]  = 0
*a[1]  = 1244996 //指针已经跳过iNum

楼主:
以下是二维数组的例子, 很容易理解

void main(void)
{
   typedef int ARRY1[3];

   ARRY1 *a;
   ARRY1 b[3]={1,2,3,4,5,6,7,8,9};

   a=&b[0];  // 编译通过

   return ;
}

调试结果:

*a[0]  = 1
*a[1]  = 4

网友:
1、指针数组——存放指针的一个数组
比如int *point_arr[5];
point_arr是一个指针数组,其每个元素point_arr[i]的类型是int *

2、数组指针——指向一个数组的指针
比如
int a[3]={1,2,3};
int (*pa)[3]= &a;
pa是指向数组a的一个指针

网友:
楼主没搞懂指针数组与数组指针 自加+1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回楼上, 欢迎讨论

请看我8,9楼的例子

如果看了9楼二维数组的的例子, 还说不明白的, 那就无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