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红外发射模块,对于 38k+NEC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13-03-12):
问题是这样的,小弟用51+红外发射模块,想做一个发射程序,基于 38k + NEC。。。然后网上查了资料,后面遇到这样的一张图,请看下面:
对于这张图,我的理解是 发射端要先发射 9ms 的高 + 4.5ms的低作为引导码,经过38k 调制之后就变成 9ms的载波 + 4.5ms的低电平,然后引导码发完之后的数据是 0.56ms的高+ 0.56ms的低表示0, 经过38k调制后变成 0.56ms的载波+0.56ms的低电平。 0.56ms的高+1.68ms的低表示1,经过 38k调制后变成 0.56ms的载波+1.68的低电平表示0,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就是那样子的,没事多用示波器,别人告诉你的,未必就是你的。

网友:
凑一下热闹

网友:
你自己都乱了。。。

网友:
没错,这个是发射的,还有红外接收头的输出引脚正好电平相反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先发引导码,再发你说的0,1,发完后应该还有结束码吧

网友(2013-04-20):
//#################################################################################################
//文件:51单片机的红外遥控解码程序
//属性:使用外部中断0连接遥控头,接收红外遥控键值送P2口显示,12MHz外部晶振
//作者:新思科电子 2011-06
//资源:P3.2=接收头输入,P2=8LED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led=0x00;

void io_init(void);
void int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io_init();
        int_init();
        while(1);
}

void io_init(void)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

void int_init(void)
{
        EX0=1;
        EA=1;
}

void interrupt0()interrupt 0
{
        uchar i=0,j=0,k=0,us=0;
        uchar addr[4]={0};

        EX0=0;

        for(i=0;i<255;i++)  //9ms内有高电平认为是干扰
        {
                if(P3&0x04)            //255的值实际时间为800us
                {
                        EX0=1;
                        return;
                }
        }
        while(!(P3&0x04));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for(i=0;i<4;i++)
        {
                for(j=0;j<8;j++)
                {
                        while(P3&0x04);        //等待4.5ms高电平过去
                        while(!(P3&0x04));        //等待0.56ms低电平后面的高电平
                        while(P3&0x04)                //计算这个高电平的时间
                        {
                                for(us=0;us<=32;us++);        //100us的延时语句
                                if((k++)>=30)                //高电平时间过长退出程序
                                {
                                        EX0=1;
                                        return;
                                }
                        }
                        addr[i]=addr[i]>>1;        //接收一位数据
                        if(k>=8)
                                addr[i]=addr[i]|0x80;        //高电平大于0.56ms,则为1
                        k=0;
                }
        }

        P2=~(addr[2]);         //P2的LED显示二进制键值

        EX0=1;
}

楼主请看这个程序好了,看完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看这个程序就一切都明白了

//#################################################################################################
//文件:51单片机的红外遥控解码程序
//属性:使用外部中断0连接遥控头,接收红外遥控键值送P2口显示,12MHz外部晶振
//作者:新思科电子 2011-06
//资源:P3.2=接收头输入,P2=8LED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led=0x00;

void io_init(void);
void int_init(void);

void main(void)
{
        io_init();
        int_init();
        while(1);
}

void io_init(void)
{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

void int_init(void)
{
        EX0=1;
        EA=1;
}

void interrupt0()interrupt 0
{
        uchar i=0,j=0,k=0,us=0;
        uchar addr[4]={0};

        EX0=0;

        for(i=0;i<255;i++)  //9ms内有高电平认为是干扰
        {
                if(P3&0x04)            //255的值实际时间为800us
                {
                        EX0=1;
                        return;
                }
        }
        while(!(P3&0x04));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for(i=0;i<4;i++)
        {
                for(j=0;j<8;j++)
                {
                        while(P3&0x04);        //等待4.5ms高电平过去
                        while(!(P3&0x04));        //等待0.56ms低电平后面的高电平
                        while(P3&0x04)                //计算这个高电平的时间
                        {
                                for(us=0;us<=32;us++);        //100us的延时语句
                                if((k++)>=30)                //高电平时间过长退出程序
                                {
                                        EX0=1;
                                        return;
                                }
                        }
                        addr[i]=addr[i]>>1;        //接收一位数据
                        if(k>=8)
                                addr[i]=addr[i]|0x80;        //高电平大于0.56ms,则为1
                        k=0;
                }
        }

        P2=~(addr[2]);         //P2的LED显示二进制键值

        EX0=1;
}

网友:
感觉上,lz理解的和我理解有一点不一样

网友:
楼主,你所说的以及插图都对,问题解决了

网友:
你说的和插图都对

网友:
两头都自己做程序的话。顺便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这个波形不容易吧,除非是数字机有单次触发

网友:
就是,拿示波器那里那么容易捕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