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485和MAX485在电路上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3-03-12):
电源不同这个不算,我把一板子上的485换成了3485,结果杯具了,跑不过9600了,大于9600就乱了。
有没有DX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贡献下,省得我花太多时间查原因了。

楼主:
我操,我发现我以前买的SP485接3.3V跑115200到无压力,这次JLC上买的SP3485竟然连9600都会有乱码。

网友A:
3485跑300.4k也没发现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85跑300.4k也没发现乱。

我己经知道原因了,芯片的问题.....唉!!!

网友B:
嘉立创的芯片是假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嘉立创的芯片是假的?还是?

这个。。。。。。。。。。。。。。,反正我买的SP3485在3.3V不行(而且我还试了二片),接5V就正常了。到时我以前买的SP485(能保证原装的)接3.3V正常的不行。

网友:
sp3485 1mbps  /4米 无异常飘过

网友:
SP的片子,感觉没有max的靠谱。

楼主:
今天再去买点SP3485来,换上如果正常,我只能说某家卖的不是正品货了。操,如果真是这样子,就杯具了,我还买了近千的其它玩意,谁知道有多少也不是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去买点SP3485来,换上如果正常,我只能说某家卖的不是正品货了。操,如果真是这样子,就杯具了,我还 ...

去投诉啊,好像还有赔偿的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再去买点SP3485来,换上如果正常,我只能说某家卖的不是正品货了。操,如果真是这样子,就杯具了,我还 ...

不是赔偿,是7天退货换货哦

网友(2013-09-26):
楼主试的怎么样了?给大家伙个交代呗

网友(2014-05-19):
我在“它”家买150片max3232e,有近1/3不能正常通信,再也不敢在那上量买

网友:
基本上 max232, 485这样的片子;你想打啥字,人家就帮你打的

网友:
我一般用SN75176 ,就是静态功耗大一些。SP485好像也要贵一些吧。

网友(2015-04-13):
假货?坑爹啊,太耽误事了

网友:
我刚用的检测485-422故障的芯片max3097,买了三次,最后一次买的进口拆装件才买上能用的。

网友:
我的板子也曾经被 MAX3232 坑惨了!一大批全部有问题。

网友(2019-12-02):
最近也是发现3.3V有问题,我换个5V看看

网友:
你要看手册啊 3.3v 波特率是限制的

网友(2020-02-05):
引用 楼主:
我己经知道原因了,芯片的问题.....唉!!!

看芯片后面是否有非常小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