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Z-stack)四种绑定方式的程序实现方法

楼主(2013-03-12):
大家好!今天在这里送上我的第五篇分享。
大家都知道Z-stack有四种绑定方式:1、两个节点分别通过按键机制调用ZDP_EndDeviceBindReq函数; 2、Match方式; 3、ZDP_BindReq和ZDP_UnbindReq方式; 4、手工管理绑定表。很多人明白这四种绑定方式的原理,但具体的程序事项方法可能并不清楚,今天我在这里送上这四种绑定方式具体的程序时序实现方法。
一、两个节点分别通过按键机制调用ZDP_EndDeviceBindReq函数
这种绑定方式必须要有协调器设备存在,两个设备通过按键在一定时间间隔内(默认为15秒)调用ZDP_EndDeviceBindReq函数完成绑定。首先要在初始化程序中注册End_Device_Bind_rsp进程,然后按键绑定请求程序如下:
if(Up_down_mark==1)
          {
              Up_down_mark=0;
              HalLedSet ( HAL_LED_2, HAL_LED_MODE_ON );
              // Initiate an End Device Bind Request for the mandatory endpoint
              dstAddr.addrMode = Addr16Bit;
              dstAddr.addr.shortAddr = 0x0000; // Coordinator
              ZDP_EndDeviceBindReq( &dstAddr, NLME_GetShortAddr(),
                                    ZG_Serial_Control_epDesc.endPoint,
                                    ZG_Serial_Control_PROFID,
                                    ZG_Serial_Control_MAX_CLUSTERS, (cId_t *)ZG_Serial_Control_ClusterList,
                                    ZG_Serial_Control_MAX_CLUSTERS, (cId_t *)ZG_Serial_Control_ClusterList,
                                    FALSE );

          }

回调处理函数如下:
case End_Device_Bind_rsp:
      if ( ZDO_ParseBindRsp( inMsg ) == ZSuccess )
      {
        HalLedSet ( HAL_LED_2, HAL_LED_MODE_OFF );
      }
      break;

二、Match方式
这种绑定方式无需协调器设备存在,可采用按键机制来实现。首先在初始化函数中注册Match_Desc_rsp进程,然后按键请求函数如下:
if(Right_left_mark==1)
          {
              Right_left_mark=0;
              HalLedSet ( HAL_LED_2, HAL_LED_MODE_ON );
              // Initiate a Match Description Request (Service Discovery)
              dstAddr.addrMode = AddrBroadcast;
              dstAddr.addr.shortAddr = NWK_BROADCAST_SHORTADDR;
              ZDP_MatchDescReq( &dstAddr, NWK_BROADCAST_SHORTADDR,
                                ZG_Serial_Control_PROFID,
                                ZG_Serial_Control_MAX_CLUSTERS, (cId_t *)ZG_Serial_Control_ClusterList,
                                ZG_Serial_Control_MAX_CLUSTERS, (cId_t *)ZG_Serial_Control_ClusterList,
                                FALSE );
          }

回调处理函数如下:
case Match_Desc_rsp:
      {
        ZDO_ActiveEndpointRsp_t *pRsp = ZDO_ParseEPListRsp( inMsg );
        if ( pRsp )
        {
          if ( pRsp->status == ZSuccess && pRsp->cnt )
          {
            ZG_Serial_Control_DstAddr.addrMode = (afAddrMode_t)Addr16Bit;
            ZG_Serial_Control_DstAddr.addr.shortAddr = pRsp->nwkAddr;
            // Take the first endpoint, Can be changed to search through endpoints
            ZG_Serial_Control_DstAddr.endPoint = pRsp->epList[0];

            // Light LED
            HalLedSet( HAL_LED_2, HAL_LED_MODE_OFF );
          }
          osal_mem_free( pRsp );
        }
      }
      break;

三、ZDP_BindReq和ZDP_UnbindReq方式
这种绑定方式需要第三方设备辅助完成,即假如A设备和B设备想进行绑定,A为源设备,B为目标设备,这时需要一个C设备来发起绑定,C设备需要知道A设备和B设备端点号、簇ID号和64位IEEE 地址。首先需要注册Bind_rsp/Unbind_rsp,然后绑定请求函数如下:
destAddr.addrMode = Addr16Bit;
                destAddr.addr.shortAddr = BUILD_UINT16( Uart_buf[1], Uart_buf[2] ); //目标设备网络地址
                osal_cpyExtAddr(Bind_SourceAddr,&Uart_buf[3]);

                devAddr.addrMode = Addr64Bit;
                osal_cpyExtAddr( devAddr.addr.extAddr, &Uart_buf[11] );

                ZDP_BindReq( &destAddr,
                             Bind_SourceAddr,
                             ZG_Serial_Control_ENDPOINT,
                             ZG_Serial_Control_CLUSTERID,
                             &devAddr,
                             ZG_Serial_Control_ENDPOINT,
                             0 );

回调处理函数如下:
if ( ZDO_ParseBindRsp( inMsg ) == ZSuccess )//绑定成功
      HalLedSet( HAL_LED_2, HAL_LED_MODE_OFF );

四、手工管理绑定表
这种方式是最灵活的方式,不过目前我只实现了子节点对其父节点的绑定,而无法实现对非父节点的绑定,原因尚不清楚,若有朋友清楚还请告诉我,谢谢!
绑定表添加绑定程序:
BindAddr.addrMode = Addr64Bit;
                osal_cpyExtAddr( BindAddr.addr.extAddr, &Uart_buf[1] );
                bindAddEntry(ZG_Serial_Control_ENDPOINT,
                             &BindAddr,
                             ZG_Serial_Control_ENDPOINT,
                             ZG_Serial_Control_MAX_CLUSTERS,
                             ZG_Serial_Control_ClusterList);

绑定表删除绑定条目:
BindAddr.addrMode = Addr64Bit;
                osal_cpyExtAddr( BindAddr.addr.extAddr, &Uart_buf[1] );
                pBindingTable = bindFindExisting( ZG_Serial_Control_ENDPOINT,
                                                  &BindAddr,
                                                  ZG_Serial_Control_ENDPOINT );

                bindRemoveEntry( pBindingTab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试过AES加密?

加密到没试过,一般情况下都用不到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过协议分析仪没,直接抓你包,你的数据全部就曝光了。

呵呵~协议分析仪必然知道啊,不然怎么搞zigbee。不过也没太大的必要,我们不是什么需要严格保密的行业,也没人那么无聊去攻击我们的设备

楼主(2013-08-26):
引用 网友B:
不懂。。。。

呵呵~你搞zigbee么?如果搞的话应该能看懂

网友(2013-12-17):
请问一下楼主,第四种方法你现在搞定了吗?

网友:
支持!楼主加油,以后上更多ZIGBEE的资料给我们学习

网友:
zigbee 协议栈绑定

网友(2014-05-05):
正想弄这个呢,感谢楼主

网友C:
楼主,你方式一中的回调处理函数在协调器中,还是在节点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方式一中的回调处理函数在协调器中,还是在节点中?

是在节点中

网友C:
协调器中需要做什么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协调器中需要做什么处理吗?

不需要,只要网络中又协调器就行了

网友(2014-08-05):
学习了..刚看到这部分内容..

网友(2016-02-25):
正学习中,MARK备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