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规则数组怎么求最大值

楼主(2013-03-12):
各位大神好,小弟在做一个小玩具。遇到一个问题。现在采集了20个数值,需要在这20个数值中比较最大值,然后输出。
单个单个数值比较的话,太麻烦了。请问有什么比较简洁的方法吗?

网友A:
采集的同时按大小顺序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集的同时按大小顺序排列

这20个数值是随机抽取的啊,而且每个数值采集的点都是固定不能动的。

网友B:
这20个数值怎么抽取?抽取的时候不就可以顺便比较一下大小?

网友:
定义变量 旧数据 = 0,新数据 = 0;
循环(20次)
{
     新数据=采集数据();
     判断(旧数据<新数据)旧数据 = 新数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20个数值怎么抽取?抽取的时候不就可以顺便比较一下大小?

利用步进电机采的  没转18度采集一个数据。采集一圈后比较20个数据那个最大。并转到最大值的地方。做太阳追踪器用到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利用步进电机采的  没转18度采集一个数据。采集一圈后比较20个数据那个最大。并转到最大值的地方。做太阳 ...

写的这么清楚了还不会?
如果其他数据也要保留就保存标号就行了。

定义变量 最大值地址 = 0;
循环(20次)
{
      电机转18度();
      数据缓存【计次变量】 = 数据采集();
      判断(数据缓存【计次变量】>数据缓存【最大值地址】 )最大值地址 = 计次变量;
}

编辑:看错了,18度不是18圈。。。
为什么一定得等到转完后才比较?

网友:
嗯,保存的时候把索引也保存下,最后转到索引位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写的这么清楚了还不会?
如果其他数据也要保留就保存标号就行了。

我做的一个太阳能追踪器的。我想让他开机时自检,转一圈寻找最大值,这时正好对着太阳。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一个太阳能追踪器的。我想让他开机时自检,转一圈寻找最大值,这时正好对着太阳。呵呵 ...

那就转一下比较一下,然后保存计次变量。

void sysInit(void)
{
       uint8 count = 0, Save = 0, Value = 0, NewValue = 0;
       for(count = 0;count < 20;count++)              //20次为一圈
       {
               MotorMov();                                       //电机转18度
               NewValue = Get_data();                      //获取新数据
               if(NewValue > Value)                          //比较是否比前面的值大
               {
                     Value = NewValue;                        //如果比前面的值大,则保留此值。
                     Save  = count;                              //保留第几次的值大
               }
       }
       for(count = 0;count < Save;count++)MotorMov();   //定位到最大值这个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