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ga128外部ram的问题

楼主(2013-03-12):
在mega128扩展了一片62256,使用地址锁存器74hc573,连接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使用网上的提供的读写测试,读写程序如图所示,串口上显示结果正确,证明没有问题。
以下是我写的:
main
{

unsigned int adc[10][300];
……
CLI();
InitIO();
Com_init();
SEI();
MCUCR = 0x80; // 允许外部并行扩展接口
    XMCRA = 0x00; //0x00 external memory

    XMCRB = 0x00; // 全部用作高位
while(1)
{
text=AD_Average_Result();
if(text>100)
{
for(j=0;j<10;j++)
{
for(i=0;i<400;i++)
{
  adc[j][i]=get_adc(); //读取转换结果
}
}
……

然后我用串口把adc[j][i]逐个发送到电脑串口助手上,结果没有收到任何数据,但是当把adc[10][300]改成adc[5][300],下面的数组也都改成adc[5][300],结果就可以正常读写并且收发,我用的是ICCavr,编译选择的内部RAM,选择外部RAM也是一样的,请告诉我原因谢谢!

楼主:
感觉不是硬件的问题,是软件编程的问题,有知道的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楼主:
请扩展过外部ram的前辈帮我看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