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确定输出电压和电流,输入功率怎么算呢?

楼主(2013-03-12):
计划用lm2596的dcdc给sim900供电,注册网络是可能达到2a的电流,电压是4v左右。但是现在要确定lm2596的输入,我看到网上很多卖12v的线性电源适配器的(要小电流不间断工作1年多,开关电源参差不齐,不敢用),既然确定了输入电压,那输入电流怎么确定呢?12v900ma够吗?

网友A:
输出4V 2A,也就是8W。LM2596效率大概80%左右,输入功率要求10W,12V/900mA基本上刚好够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出4V 2A,也就是8W。LM2596效率大概80%左右,输入功率要求10W,12V/900mA基本上刚好够用。 ...

LM2596的效率大概在80%,这个效率与输入电压差关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说只要大于7V左右就可以了?和其它的关系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2596的效率大概在80%,这个效率与输入电压差关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说只要大于7V左右就可以了?和其它 ...

输入输出1V的压差就够了,压差越大效率会稍微降低一点,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2596的效率大概在80%,这个效率与输入电压差关系是怎么样的?是不是说只要大于7V左右就可以了?和其它 ...

效率主要和负载电流有关。
可以参考下图:

网友(2013-08-01):
多大功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