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出现undefined identifier错误的原因分析

楼主(2013-03-12):
我原来的程序前面是这样的: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Q12864.h"
#include "codetab.h"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unsigned char Led_TimeCount ;
unsigned char Timer0_5Ms ;
unsigned char TIME_MM;
unsigned char TIME_SS;
unsigned char TIME_MM1;
unsigned char TIME_SS1 ;//预设时间值

sbit Led   = P3^5 ;                                          //用于秒闪烁
sbit Relay = P3^4 ;                                         //用于继电器吸合及释放
bit Timer0_1S_Flag ;
/*******************************************************************/
void Timer0_Init(void)        //5毫秒@12.000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16位自动重装 )
    TL0 = 0xA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15;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A  = 1;
        TIME_MM=12;
        TIME_SS=45;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if ( ++Timer0_5Ms>= 200 )
   {
    Timer0_5Ms = 0 ;
    Timer0_1S_Flag  = 1 ;
    Led = On ;
    }
if ( Led )
         {
    Led_TimeCount++ ;
    if ( Led_TimeCount >=10 )
       {
         Led_TimeCount = 0 ;
         Led = Off ;
       }
    }
}

void main (void)
{
unsigned int Second ;
unsigned char Hour ;
unsigned char Relay_TimeCount ;
Relay = Led = Off ;
Timer0_Init();
while(1)
{
   if ( Timer0_1S_Flag )
   {
     Timer0_1S_Flag = 0 ;
    if ( Relay )                     //如果继电器打开
     {
      Relay_TimeCount++ ;
      if ( Relay_TimeCount >= 3 )
       {
        Relay_TimeCount = 0 ;
        Relay = Off ;
        }
       }
      if ( ++Second>=3600 )         //如果满1小时
       {
        Second = 0 ;
                                Hour++;
        if ( Hour >= 9 )
         {
          Hour = 0  ;
          Relay = On ;
         }
        }
     }

  }
}

把“#include"LQ12864.h"屏蔽掉,程序编译通过,无错误和警告;
把这句#include加上之后(LQ12864.h是一个OLED屏幕的驱动),就编译不过了

出现如下一串错误
clock.c(31): error C202: 'TIME_MM':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32): error C202: 'TIME_SS':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37): error C202: 'Timer0_5Ms':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39): error C202: 'Timer0_5Ms':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40): error C202: 'Timer0_1S_Flag':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41): error C202: 'Led':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43): error C202: 'Led':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45): error C202: 'Led_TimeCount':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46): error C202: 'Led_TimeCount':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48): error C202: 'Led_TimeCount':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49): error C202: 'Led':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59): error C202: 'Relay':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63): error C202: 'Timer0_1S_Flag':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65): error C202: 'Timer0_1S_Flag':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66): error C202: 'Relay':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72): error C202: 'Relay': undefined identifier
clock.c(82): error C202: 'Relay': undefined identifier
Target not created
照理这些都在开头定义了的,而且去掉LQ12864.H编译是能通过的,求原因

网友:
LQ12864.H头文件内调用这些变量 但又没外部声明吧

楼主:
这个是LQ12864.H
//#include "stc15f104e.h"
//#include "STC15.h"
#include "codetab.h"
sbit LCD_SCL=P3^0; //时钟 D0(SCLK)
sbit LCD_SDA=P3^1; //D1(MOSI) 数据
sbit LCD_RST=P3^2; //复位
sbit LCD_DC =P3^3; //数据/命令控制
#define XLevelL                0x00
#define XLevelH                0x10
#define XLevel            ((XLevelH&0x0F)*16+XLevelL)
#define Max_Column        128
#define Max_Row                64
#define        Brightness        0xCF
#define X_WIDTH 128
#define Y_WIDTH 64
/*********************LCD 延时1ms************************************/
void LCD_DL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a,b;
        while(ms--)
        { for(b=222;b>0;b--)
        for(a=12;a>0;a--);
        }
return;
}
/*********************LCD写数据************************************/
void LCD_WrDat(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LCD_DC=1;
for(i=0;i<8;i++) //发送一个八位数据
{
if((dat << i) & 0x80)
{LCD_SDA  = 1;}
else  LCD_SDA  = 0;
LCD_SCL = 0;
LCD_SCL = 1;
}
}
/*********************LCD写命令************************************/
void LCD_WrCmd(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i;
LCD_DC=0;
for(i=0;i<8;i++) //发送一个八位数据
{
if((cmd << i) & 0x80)
{LCD_SDA  = 1;}
else  LCD_SDA  = 0;
LCD_SCL = 0;
LCD_SCL = 1;
}
}
/*********************LCD 设置坐标************************************/
void LC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x&0xf0)>>4)|0x10);
LCD_WrCmd((x&0x0f)|0x01);
}
/*********************LCD全屏************************************/
void LCD_Fill(unsigned char bmp_dat)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0x01);
LC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LCD_WrDat(bmp_dat);
}
}
/*********************LCD复位************************************/
void LCD_CLS(void)
{
unsigned char y,x;
for(y=0;y<8;y++)
{
LCD_WrCmd(0xb0+y);
LCD_WrCmd(0x01);
LCD_WrCmd(0x10);
for(x=0;x<X_WIDTH;x++)
LCD_WrDat(0);
}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LCD_SCL=1;
LCD_RST=0;
LCD_DLY_ms(50);
LCD_RST=1;       //从上电到下面开始初始化要有足够的时间,即等待RC复位完毕
LCD_WrCmd(0xae);//--turn off oled panel
LCD_WrCmd(0x00);//---set low column address
LCD_WrCmd(0x10);//---set high column address
LCD_WrCmd(0x40);//--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LCD_WrCmd(0x81);//--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LCD_WrCmd(0xcf);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LCD_WrCmd(0xa1);//--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LCD_WrCmd(0xc8);//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LCD_WrCmd(0xa6);//--set normal display
LCD_WrCmd(0xa8);//--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LCD_WrCmd(0x3f);//--1/64 duty
LCD_WrCmd(0xd3);//-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LCD_WrCmd(0x00);//-not offset
LCD_WrCmd(0xd5);//--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LCD_WrCmd(0x80);//--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LCD_WrCmd(0xd9);//--set pre-charge period
LCD_WrCmd(0xf1);//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LCD_WrCmd(0xda);//--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LCD_WrCmd(0x12);
LCD_WrCmd(0xdb);//--set vcomh
LCD_WrCmd(0x40);//Set VCOM Deselect Level
LCD_WrCmd(0x20);//-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LCD_WrCmd(0x02);//
LCD_WrCmd(0x8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LCD_WrCmd(0x14);//--set(0x10) disable
LCD_WrCmd(0xa4);//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LCD_WrCmd(0xa6);//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LCD_WrCmd(0xaf);//--turn on oled panel
LCD_Fill(0x00);  //初始清屏
LCD_Set_Pos(0,0);
}
/***************功能描述:显示6*8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LCD_P6x8Str(unsigned char x, 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26){x=0;y++;}
LCD_Set_Pos(x,y);
for(i=0;i<6;i++)
LCD_WrDat(F6x8[c][i]);
x+=6;
j++;
}
}
/*******************功能描述:显示8*16一组标准ASCII字符串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LCD_P8x16Str(unsigned char x, y,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c=0,i=0,j=0;
while (ch[j]!='\0')
{
c =ch[j]-32;
if(x>120){x=0;y++;}
LCD_Set_Pos(x,y);
for(i=0;i<8;i++)
LCD_WrDat(F8X16[c*16+i]);
LCD_Set_Pos(x,y+1);
for(i=0;i<8;i++)
LCD_WrDat(F8X16[c*16+i+8]);
x+=8;
j++;
}
}
/*****************功能描述:显示16*16点阵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7****************************/
void LCD_P16x16Ch(unsigned char x, y, N)
{
unsigned char wm=0;
unsigned int adder=32*N;  //
LCD_Set_Pos(x , y);
for(wm = 0;wm < 16;wm++)  //
{
LCD_Wr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LCD_Set_Pos(x,y + 1);
for(wm = 0;wm < 16;wm++) //
{
LCD_WrDat(F16x16[adder]);
adder += 1;
}
}

/*****************功能描述:显示16*32点阵  显示的坐标(x,y),y为页范围0~3****************************/
void LCD_P16x32Ch(unsigned char x, y, N)
{
unsigned char wm=0;
unsigned int adder=64*N;  //
LCD_Set_Pos(x , y);
for(wm = 0;wm <32;wm++)  //
{
LCD_WrDat(F16x32[adder]);
adder += 1;
}
LCD_Set_Pos(x,y + 1);
for(wm = 0;wm < 32;wm++) //
{
LCD_WrDat(F16x32[adder]);
adder += 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Draw_BMP(unsigned char x0, y0,x1,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LC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LCD_WrDat(BMP[j++]);
            }
        }
}

楼主:
求大虾们指点

网友A:
LZ能不能发下工程源文件啊,我运行看看。
还有建议头文件里面不要有程序,只写接口定义,声明等。可以看看http://www.amobbs.com/thread-3985870-1-1.html,里面的第三章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不能发下工程源文件啊,我运行看看。
还有建议头文件里面不要有程序,只写接口定义,声明等。可以看看h ...

这个OLED的驱动程序,是淘宝商家提供的,.H里面确实包含了程序,不过我单独测试OLED驱动的时候,没有错误没有警告,硬件也能正常驱动的。
另外,我直接把OLED的驱动.H改成.C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OLED的驱动程序,是淘宝商家提供的,.H里面确实包含了程序,不过我单独测试OLED驱动的时候,没有错误 ...

LZ把文件发出来让大家看看了。如果不方便,就算了。
可以把LQ12864.H直接改成LQ12864.c文件。但必须在新建一个头文件LQ12864.H,
//LQ12864.H
#ifndef  _LQ12864_H  //防止重复包含
#define  _LQ12864_H

……          //省略号内写上LQ12864.c文件内需要供其他.c文件需要调用的全局变量及函数。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把文件发出来让大家看看了。如果不方便,就算了。
可以把LQ12864.H直接改成LQ12864.c文件。但必须在新 ...

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因为程序是东拼西凑弄的,比较乱。我也是业务玩玩。
整个事情是这样的。
1.网上买的OLED12864屏幕,商家提供的驱动是.H格式的(里面有执行程序)。我单独测试程序,能够调通,OLED能够顺利显示
2.另外网上找到了一段STC15F的定时程序(主要取1秒1次的LED闪烁),单独测试也没有功能。
接下来,就是在2的程序中引用OLED12864.H,然后就出现上述问题了。
其实出现的那些未定义变量,在开头我都定义过的。
不知道我这样表述,你们能够理解不

网友:
找到问题在哪里了,LQ12864.h文件里,最后一个子程序Draw_BMP。
如果LZ要注释掉改子程序的话,应该在改程序最末尾的后面补上 */
如果LZ不需要注释该子程序的话,应该将Draw_BMP前面的 /* 去掉。
由于include文件就相当于Ctrl C  + Ctrl V,OLCD12864.c文件将LQ12864.h文件include进来后开始,遇到的第一个*/都会被注释掉
效果相当于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Draw_BMP(unsigned char x0, y0,x1,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y<y1;y++)
        {
                LCD_Set_Pos(x0,y);
    for(x=x0;x<x1;x++)
            {
                    LCD_WrDat(BMP[j++]);
            }
        }
}
#endif
data unsigned char MENU;//菜单切换标志位
data unsigned char TIME_MM,TIME_SS;//设置时、分、秒
data unsigned char TIME_MM1,TIME_SS1;//设置时、分、秒

/********************(STC12C5608AD  12MHZ z=1时精确延时1ms)*******************/

也就是说,刚好吧定义变量的地方注释掉了。所以会出现变量未定义。

还有LZ的OLED12864.c文件中,的确没有对变量COU定义。

网友A:
附件的工程我帮你修改一下,头文件与C文件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件的工程我帮你修改一下,头文件与C文件分开。

谢谢大侠帮忙,果然是这个问题,都是自己太不小心了。折腾了我半个月。
另外还要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用OLED作时钟,是不是每秒都要刷新这个液晶?那么这个刷新显示动作是做在秒中断程序中,还是秒中断只负责时间计数,显示刷新放到主程序中?

网友:
大侠谈不上,菜鸟一枚了。
LZ对前后台系统了解么?
可以搜一下“时钟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再看看: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 的帖子
论坛里面都有的。看了以后就大概知道该怎么设计这个OLED时钟了。

每秒都要刷新,刷新时间应该小于1S,每秒刷新两次就可以了。
液晶屏的刷新显示动作应该放在主程序中。
定义全局变量gTimer_tick,利用定时器产生10ms的中断,在定时器中断里只将gTimer_tick置1。
然后在mian()程序里对gTimer_tick进行判断。可进行如下判断:
if(1==gTimer_tick)
{
  gTimer_tick = 0;
  gTime_1S ++;   //全局变量,相当于软件定时器,定时1S
  gTime_0.5S ++; //软件定时器,定时0.5S
…………//同理,可以设置很多定时器,定不同的时间,就跟定闹铃一样。
}

//判断时间是否过了1S。
if( gTime_1S=100 )  //10ms*100=1S
{
        gTime_1S=0;
     ……………………//干1S间隔该干的事
}
if( gTime_0.5S=50 )  //10ms*50=0.5S
{
       gTime_0.5S=0;
     ……………………//干0.5间隔该干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