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输出合成语音方案(大厅广播)

楼主(2013-03-12):
        公司新接一客户定制产品,其中需要将电脑中的某项数据在大厅广播一遍,大厅面积约50平方米(正常背景噪音约60分贝)。
     本人未做过此类方案。寻思一下,难道就是买一功放接在电脑声卡输出上,然后买一音箱挂在大厅里?

网友:
60分贝不大,可以用大功率功放和音箱。给厂里生产车间做过类似系统。作业员按下相应按钮,电脑播报指定语音信息,呼叫工程师处理故障。语音用微软tts sdk包。

楼主:
  谢谢楼上支持,能否透露一下音箱和功放的相关参数。有推荐型号更好。

网友:
50W功放就行了。

网友:
定压功放比较好,声卡输出直接接功放机,你要做的工作就是TTS这一块

网友:
讯飞的怎样

网友:
讯气应该是目前最好的了,也有开源的,也还可以

网友:
个人感觉捷通华声的音质也还算不错,整个程序也不到 30 MB,可以网上搜一下 SinoVoice 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