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表的阻抗为啥都是以3分档?

楼主(2013-03-12):
似乎都是以3为划分:10 30 100 300 1K 3K 10K 30K 100K

为什么不以10为划分啊?:10 100 1K 10K 100K

网友:
请按 等指数间隔计算

网友:
如果要在10跟100之间设置一档,你说应该是多少?难道不是30吗?

网友:
为了保证分辨力,分辨力是保证精度的前提。比如1V和100V,100V可以反映出1%误差,1V只能反映出100%,如果1V和100V参与内部处理,处理结果达 几%不堪想象。

楼主:
是的,应该是保证精度的一个必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