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2芯片的内部EEPROM的重烧程序可以保留其中的数据吗?

楼主(2013-03-12):
PIC18F452芯片的内部eeprom在重新烧写程序后,EEPROM被擦除了,不知有没有办法可以让EEPROM保留原来数据。
各位如有建议,请留言,小弟做测试。

楼主:
配置位中有两个关于EEPROM的配置位,一个是写保护,一个是读取保护,对这两个位没什么概念,望大侠指点。

楼主:
刚才试着把CPD和WRTD都打开了。烧写程序后EEPROM还是被擦除了。

网友A:
>>重新烧写程序后,EEPROM被擦除了,不知有没有办法可以让EEPROM保留原来数据。

在下载新程序到 FLASH 内是否会一并擦除 EEPROM 内旧的资料,通常多是下载器的问题(或用者可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烧写程序后,EEPROM被擦除了,不知有没有办法可以让EEPROM保留原来数据。

在下载新程序到 FLASH 内 ...

谢谢,我找了PICKIT2来测试了。确实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D3也是可以选择的啊

手头上没ICD3,我一直用MPLAB和ICD2配合烧写,MPLAB中没有是否擦除EEPROM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