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无线模块的程序

楼主(2013-03-12):
大神们,现在我用gps模块,52单片机接收,用无线,传送给另一个52单片机作接收,现在用串口中断直接写发送程序,接收乱码,如果单独发送,就能接收,考虑到是否是串口数据发送时被新的串口中断打断,用 NF905发送的,谁懂无线模块,帮忙指导下太感谢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GPS.h"
#include "LCD.h"
#include "display.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1 = P2^2;  //接收数据指示灯(绿)
sbit led2 = P2^1;  //GPRMC数据有效指示灯(白)
sbit led3 = P2^0;  //GPGGA数据有效指示灯(红)

#define   REV_YES    led1 = 1 //接收数据
#define   REV_NO     led1 = 0
#define   RMC_YES    led2 = 1 //GPRMC数据有效
#define   RMC_NO     led2 = 0
#define   GGA_YES    led3 = 1 //GPGGA数据有效
#define   GGA_NO     led3 = 0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WC                0x00
#define RC                0x10
#define WTP                0x20
#define RTP                0x21
#define WTA                0x22
#define RTA                0x23
#define RRP                0x24

sbit TX_EN=        P1^4;
sbit TRX_CE=P3^2;
sbit PWR_UP=P1^3;
sbit CD=P1^2;
sbit AM=P1^7;
sbit DR=P3^3;
sbit MISO=P1^6;
sbit MOSI=P1^1;
sbit SCK=P1^5;
sbit CSN=P1^0;
sbit led=P3^0;

char   xdata rev_buf[80];       //接收缓存     xdata表示变量存放在外部存储区中。
uchar  xdata rev_start = 0;     //接收开始标志
uchar  xdata rev_stop  = 0;     //接收停止标志
uchar  xdata gps_flag = 0;      //GPS处理标志
uchar  xdata change_page = 0;   //换页显示标志
uchar  xdata num = 0;           //

extern GPS_INFO   GPS;  //在display.c中定义,使用时要加extern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1;        //0010 0001
        PCON=0X00;
        TH0=0x3c;
        TL0=0xb0;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波特率9600

        TR1=1;     //开启定时器1
        REN=1;     //允许接收数据
        SM0=0;
        SM1=1;

        TI=0;
        RI=0;

        EA=1;    //开总中断
        ES=1;    //串口1中断允许
        ET0 = 1; //定时器1中断允许
}
void Delay_us(uint x)
{
    uint i;
    for(i=0;i<x;i++)
        {
        _nop_();
    }
}
void SpiWrite(uchar date)                  //NRF905 SPI写函数 用于向无线模块写数据及配置字
{
    uchar i=8;
    while (i--)
    {
        Delay_us(10);
        MOSI=(bit)(date&0x80);
        date<<=1 ;
        Delay_us(10);
        SCK=1;
        Delay_us(10);
        SCK=0;
    }
}
void Ini_System(void)                  //无线模块NRF905初始化
{
    CSN=1;
    SCK=0;
    PWR_UP=1;
    TRX_CE=0;
    TX_EN=0;
    Delay_us(2);
    CSN=0;
    SpiWrite( 0x00);        //配置命令//
    SpiWrite( 0x4c);        //CH_NO,配置频段在430MHZ
    SpiWrite( 0x0C);        //输出功率为10db,不重发,节电为正常模式
    SpiWrite( 0x44);        //地址宽度设置,为4字节
    SpiWrite( 0x01);SpiWrite( 0x01);    //接收发送有效数据长度为1字节
    SpiWrite( 0xCC);SpiWrite( 0xCC);SpiWrite( 0xCC);SpiWrite( 0xCC);    //接收地址
    SpiWrite( 0x5E);
    CSN=1;
    PWR_UP=1;
    TRX_CE=1;
    TX_EN=0;
    Delay_us(1000);
}
void TxPacket(uint dat)                        //NRF905发送程序
{
        PWR_UP=1;
    TX_EN=1;
        TRX_CE=0;
        Delay_us(2);
    CSN=0;
    SpiWrite(WTA);        //写发送地址,后面跟4字节地址//
    SpiWrite(0xCC);
    SpiWrite(0xCC);
    SpiWrite(0xCC);
    SpiWrite(0xCC);
    CSN=1;
    Delay_us(2);
    CSN=0;
    SpiWrite(WTP);        //写发送数据命令,后面跟一字节数据//
        SpiWrite(dat);
    CSN=1;
    Delay_us(5);
    TRX_CE=1;               //使能发射模式//
    Delay_us(500);             //等带发送完成//
    TRX_CE=0;
        while(DR);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char error_num = 0;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GPS_Init();   //初始化GPS
        Ini_System();
        rev_stop=0;
        REV_NO;
        while(1)
        {
                led1 = 0;
                led2 = 0;
                led3 = 0;

                if (rev_stop)   //如果接收完一行
                {
                        TR0 = 1;   //开启定时器,每隔10秒换页
                        REV_YES;   //成功接收到数据
                        if (change_page % 2 == 1)  //换页
                        {
                                if (GPS_GGA_Parse(rev_buf, &GPS))  //解析GPGGA
                                {
                                        GGA_YES;
                                        GPS_DisplayTwo();  //显示第二页信息
                                        error_num = 0;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REV_NO;
                                }
                                else
                                {
                                        error_num++;
                                        if (error_num >= 20) //如果数据无效超过20次
                                        {
                                                GGA_NO;
                                                error_num = 20;
                                                GPS_Init();     //返回初始化
                                        }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REV_NO;
                                }

                        }
                        else
                        {
                                if (GPS_RMC_Parse(rev_buf, &GPS)) //解析GPRMC
                                {
                                        RMC_YES;
                                        GPS_DisplayOne();          //显示GPS第一页信息
                                        error_num = 0;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led1 = 1;
                                }
                                else
                                {
                                        error_num++;
                                        if (error_num >= 20) //如果数据无效超过20次
                                        {
                                                RMC_NO;
                                                error_num = 20;
                                                GPS_Init();     //返回初始化
                                        }
                                        gps_flag = 0;
                                        rev_stop  = 0;
                                        REV_NO;
                                }
                        }
                }

        }
}

/****************************************
定时器中断        (每隔10秒换页)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count = 0;
        TH0 = 0x3c;
        TL0 = 0xb0;           //50000
        count++;
        if (count == 200)  //2*5秒钟
        {
                count = 0;
                change_page++;  //换页
                if (change_page == 10)
                        change_page = 0;
        }
}

/****************************************
串口接收中断
/****************************************/
void Uart_Receive(void) interrupt 4
{
        uchar ch;
        ES = 0
        if (RI);

        {
                ch = SBUF;
                if ((ch == '$') && (gps_flag == 0))  //如果收到字符'$',便开始接收
                {
                        rev_start = 1;
                        rev_stop  = 0;
                }

                if (rev_start == 1)  //标志位为1,开始接收
                {
                        rev_buf[num++] = ch;  //字符存到数组中
                        TxPacket(ch);
                        if (ch == '\n')     //如果接收到换行
                        {
                                rev_buf[num] = '\0';
                                rev_start = 0;
                                rev_stop  = 1;
                                gps_flag = 1;         //开始GPS处理
                                num = 0;
                        }
                }
        }
        RI = 0;         //RI清0,重新接收
        ES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