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6的定时器怎么用好?

楼主(2013-03-12):
我现在在移植这个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2394-1-1.html

现在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定时器会出现问题,开了两个定时器  0  和  1,
定时器1正常工作,定时器0作为PWM输出,

现在发现定时器0 经常不工作。查了好久才发现是定时器的计数器不工作:

例如:我设置的定时器是计数到1000,然后再重新计数,现在出现是可能由于其他原因,计数器的TC到了1002,然后就一直增加到0xffffffff,然后再溢出开始工作

按照原来用过的单片机,都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我单独测试定时器的时候没发现这个问题,是移植这个程序的时候才出现

楼主:
没人碰到过?

网友:
我说说:
1,1766有PWM,为啥不用?32位定时器,32位预分频。
2,PWM中断有三种模式,停止,复位,翻转,你看看是否设置问题。
3,我同时用三个定时器,一个PWM,没问题。随时启动停止。

网友A:
还有中断号,优先级都设置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中断号,优先级都设置一下看看。

应该没问题啊,我用的全部是抢断式的,定时器0的优先级是1,最小的,应该是数字小的优先级更高吧

楼主:
问题解决:在使能定时器或者关掉定时器的时候加入
TIM0->TC=0; //清楚计数器数据

就可以了

网友A:
呵呵。低级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低级错误。

原来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的,其他的单片机也要手动清除?

网友:
你考虑换芯片吧,用我的,我的定时器芯片,一年出货200万数量。107490275企鹅

网友A:
一般来说中断要清中断标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中断要清中断标志的。

我中断到了是会清中断标志的,这个我还是知道,

可是关中断和开中断就没怎么考虑过了,不知道会对程序造成什么影响的

网友:
换了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