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MSP430的CPU被关闭后,I/O口输出寄存器的值会变化吗?

楼主(2013-03-12):
如果MSP430单片机的的某些I/O口被设为输出,输出被设为高电平,然后CPU被关闭,进入低功耗模式,那么这些I/O口还是会继续输出高电平吗?我感觉应该是,但不是很确定。本想自己写个代码验证下,可是出了点问题。

网友:
肯定会维持了 要不然这低功耗模式下不就乱套了

网友:
放心吧,不会变的

网友:
有个前提,这个IO仅仅作为IO使用,而不是用作其他外设的端口,否则CPU睡了其他外设还在跑,一样会改变IO口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