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终端全是乱码!求高手

楼主(2013-03-12):
我的板一上电,我的超级终端就会收到信息,但全部是乱码,我按键盘,就算是一直按空格,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乱码!
我是用手提的所以是USB转接线,对话的是redboot,求如何解决啊!!
PS(上网搜了一下说改字符编码,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波特率不正确吧。。。

网友:
1.波特率不对
2.USB->串口 质量太差

网友:
波特率,数据位,奇偶校验,还有就是你是不是吧ttl 串口接在rs232 串口上了

网友:
RED用的记得是57600或115200,UBOOT是38400

网友:
波特率不对或者串口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我赌五毛钱,rs232转usb线质量太差

网友:
波特率不对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楼主你问题解决了没,我今天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是第二次了,第一次也是折腾了半天才弄好的,采用的方法是把驱动从新装了下,把串口的端口号也换了一个,可是今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变成乱码了,而且有时候80%左右还是能识别的,按原来的方法又折腾了老半天,结果那方法不行了,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希望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屏幕有回返,80%是波特率不对,还有5%是USB转串口的问题,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发送相同数据(如换行符),回返相同数据可以肯定是波特率不对!!!回返随机数据就去查串口传输部分吧,转接线、线缆、物理接口什么的,按照我的办法,一定能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幕有回返,80%是波特率不对,还有5%是USB转串口的问题,用串口调试助手试试,发送相同数据(如换行符), ...

波特率设置没问题,我一直都是设置为115200,今天又把驱动卸了,这回重启电脑,然后换了一个串口的端口,结果又变好了,真是有点莫名其妙,弄好之后我试了一下串口调试助手,好像发数据界面都没显示出东西来,不知道到跟flash里面存放的东西有关系没,我的nor flash和nand flash里面都是放的u-boot,串口助手就上电的时候显示跟超级终端的里面的东西一样的,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设置没问题,我一直都是设置为115200,今天又把驱动卸了,这回重启电脑,然后换了一个串口的端口, ...

串口助手选中16进制显示,不然就和超级终端一样把数据当做ASCII码显示了,显示16进制源码才会体现串口助手的威力,你会逐渐爱上它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设置没问题,我一直都是设置为115200,今天又把驱动卸了,这回重启电脑,然后换了一个串口的端口, ...

还有我也是菜鸟,只是经常用超级终端配交换机、串口助手调程序,还在学习单片机,所以关于u-boot等等的问题还是请楼下的大神们出马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