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393过零电路 易损坏393

楼主(2013-03-12):
如图所示

图中稳压管为3.7V
可正常工作,但常会发生393损坏的问题,查了相关参数,未发现有什么问题
请各位高手支招。多谢了!

网友:
会不会是393电源部分电压高了。或者电源有毛刺

网友:
TG是多大电压?
比较器IN- 是接地的?

楼主:
IN-没有接地  接地到话就不能工作了。
393电压过高?
393供电电压范围很宽啊

楼主:
从图中看  TG供电应该挺小的  但感应出来的就不一定了  有什么办法对输入能进行限幅吗

网友:
最好是对IN-限幅,接一个图中的稳压二极管到IN-与GND。

网友:
看来只能在負输入端再串联限流用的电阻了。

网友:
两个二极管一正,一反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