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48做个家用灯的开关控制器,有兴趣的可以给点意见。

楼主(2013-03-13):
打算做一套家用灯、开关插座的控制器。主要功能是控制灯的开关和插座电源的通断。主要功能有以下几点:
1:控制灯和插座的电源通断。
2:对输出信号的有效性进行一个反馈。
3:可以定时通断,每个小控制器都有自己的时钟。可以定时和主控制器进行校准。
打算用M48PA来做,通过485和所有的模块及控制器链接。板子尺寸要尽量的小。现在有以下几个问题:
1:AC-DC采用何种方式,淘宝上卖的那种小型开关电源?还是使用阻容降压的方式?
2: 控制AC220的通断,最好的就是晶闸管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帮忙提提,多谢各位了。

网友:
提一个思路:硬件可以用arduino+W5100+ 继电器,或者直接用一套dfrobot的 x-board 。

昨天刚发了一个整套的教程,感兴趣可以看一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3439-1-1.html

楼主:
嗯,多谢,主控部分不采用常规操作系统,包括网络连接部分。所有接口自己定义,不向外兼容。由于体积限制,采用继电器也不太现实。多谢回复。

网友:
挺好的想法!加油

网友:
楼主做出后可否分享

楼主:
可以,不过时间不好确定,因为最近项目也比较忙。主要是年底房子要装修,想搞搞,尽量采用有线通信,提高稳定性,再就是成本低。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电力载波通信,更易DIY,更实用

网友B:
这个有成熟产品,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电力载波通信,更易DIY,更实用

老大可否分享点电力载波的学习资料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做总线树状的方式,在总的控制柜内放单片机还有继电器,然后分别引线到每个插座电灯,如果插座太多的话可以考虑引一根总电源线到每个房间,每个房间再分别装一个小的配电箱用单片机分别控制,总柜的单片机作为主机,其余每个房间内的单片机做从机,用modbus协议来控制,从机的单片机可以选ATMEGA8来控制每个电灯插座

网友D:
建议LZ电力载波,用开关电源(参考LED灯电路),倾向继电器控制输出。

网友:
应该电力载波比较好吧,我也想搞搞,不过不知道门坎是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成熟产品,可以参考一下

可否有参考资料或者链接,淘宝最好。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可以做总线树状的方式,在总的控制柜内放单片机还有继电器,然后分别引线到每个插座电灯,如果插座太 ...

采用总线挂接的方式,选用M48PA的芯片做节点控制,通过RS485进行通信。和你说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LZ电力载波,用开关电源(参考LED灯电路),倾向继电器控制输出。

电力载波的芯片不便宜吧!还是采用单独走线,使用485方式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