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HC-SR04与51内核单片机连用,距离不稳定

楼主(2013-03-13):
网上买的模块HC-SR04超声波模块测距,实际情况是用他来测距会出现距离不稳定的情况,探讨为什么。
影响超声波模块测距稳定性的因素有哪些,怎么来实现测距稳定,暂时不考虑精度问题。

网友A:
1)两次测距间隔时间尽量大点,资料好像是说要大于60毫秒
2)与被测物品角度最好是垂直。
3)被探测物品的平面几何形状也会造成影响。
4)声音传播速度受介质影响,那么空气的温度,大气压力就会影响探测距离的精度
5)加软件滤波可以达到稳定状态(多探测几次取平均值,前后突变对比去除突变值等等都是方法)
6)我自己使用过软件滤波,误差稳定在1厘米内。 对墙面垂直,误差只有几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两次测距间隔时间尽量大点,资料好像是说要大于60毫秒
2)与被测物品角度最好是垂直。
3)被探测物品的 ...

说的好!软件滤波。这个之前一直没有考虑到。谢谢朋友的回答。

楼主:
有没有大神自己在设计超声波发射和接收的电路,并且比较稳定。或者谁抄出市场上不错的超声波模块的板子,如果有的话希望赐教。或者购买。一切为了进步。

网友B:
建议lz用示波器调试,看你trig的触发信号是否正常,再看echo脚的回波是否是正常的,一般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lz用示波器调试,看你trig的触发信号是否正常,再看echo脚的回波是否是正常的,一般很有用 ...

嗯,你说的是。这样就可以判断是单片机这边的程序还是超声波模块本身的问题。

网友(2013-08-08):
引用 楼主:
说的好!软件滤波。这个之前一直没有考虑到。谢谢朋友的回答。

软件滤波,挺好的建议

网友:
我也在搞超声波,最近遇到点问题,希望能探讨……

网友:
各位,我的超声模块显示的距离始终不变是什么原因啊...纠结

网友:
放开阔点的地方试试,

网友:
终于调通了,示波器显示正常,串口输出不稳定!是不是没有滤波的结果?

网友(2014-11-05):
赫赫,我最近也在看超声波滤波的硬件,有个555点路的,也有SR04  那种但是自己做不好做啊,

网友(2018-03-18):
引用 网友A:
1)两次测距间隔时间尽量大点,资料好像是说要大于60毫秒
2)与被测物品角度最好是垂直。
3)被探测物品的 ...

请问,你说的软件滤波是多次测量求平均值?还是更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