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单位要使用GPRS模块,好纠结,使用SIM900A 还是MG323 求...

楼主(2013-03-13):
苹果猫大侠。。
最近单位要使用GPRS模块,好纠结,使用SIM900A 还是MG323 求...

用过的也进来说说 本来准备用MG323的 但是看到苹果猫的bug说明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MG323

我又准备看看SIM900A

楼主:
求指导  顶起来

网友:
我用的是MG323 在输油管道上 效果还不错 稳定性及可靠性还是很高的 华为的产品 还是信得过的 低温 高温 老化测试基本都过得去 关键是供电单元和RS232信号转换 器件质量一定要过硬

网友:
那个二手便宜就用那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SIM900A,看看出货量就明白了

sim900a遇到一个问题

无法识别USIM卡和新办的sim卡

网友(2014-11-24):
请问LZ你现在用的哪个模块呀,我现在仅仅需要做数据传输,是不是SIM900A好,还是有其他推荐的模块。

网友:
我只用过M35,感觉还可以

网友:
现在在用SIM900A,暂时还未发现问题。

网友:
不喜欢SIM900A,个头太大了;

网友:
看个头就知道用哪个了 - -

网友:
我现在就在用SIM900A。暂时还未出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