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M-BUS通讯的朋友请指教下

楼主(2013-03-13):
因为有个产品需要m-bus,我买了个RS232转m-bus的模块做主控端,然后用tss721搭建终端。TSS721的电路如下

因测试方便,在TSS721的TXD和RXD接到一个RS232芯片通过串口连接到电脑上,用串口调试软件来调试。
现在问题就是,主控端下发给TSS721的数据能正确接收,但是TSS721发送给主控端的数据却不通。每次向TSS721的RXD口发送数据,却都从TSS721的TXD读回来了,主控端却没有收到数据。

我在M-BUS的两根线上串了一个电流表,无数据传输时电流2.5mA,然后用2K的电阻瞬时短接M-BUS线,检查电流表的电流有20mA,主控端上位机也有收到一堆乱码,这表示主控端的接收是没问题的。
但是将我TSS721的RXD端口电平强制接低,M-BUS线上也有20mA的电流,但是主控端上位机却没有收到任何数据。
百思不得其解啊,将m-bus线接电阻和将TSS721的RXD电平拉低,都使M-BUS线上有20mA电流,都等于是向主控端发送0起始位,但前者能收到乱码,后者却什么都没收到,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没有知道的朋友吗

求个现成的MBUS终端电路,TSS721数据手册上的电路图做起来不行

网友:
自己搭得电路,TI的芯片太贵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了,等得我好苦,这位兄台能提供电路图借鉴一下吗,我做单片机也是半路出家,模电基础太差了,真的搞不怎么来。
求给个电路图,万分感谢!!!

网友:
公司项目里的,请原谅不能给啊,可以网上买个MBUS模块回来,可以参考他的

楼主:
既然涉及到公司项目,要保密也是理解的。
网上也找不到MBUS终端的模块,只有主控端的,主控端一个都要好几百,已经买了一个了不好再乱买。
现在也不知道是自己的终端有问题还是买的主控端模块有问题,就是数据只能下发,不能上行。

网友:
一个烂MBUS 你当是全球唯一限量版呀 有什么好保密的  我给你一个节点的分立器件图纸  稍等

网友:
早以前的图纸 时间挺长的 用的时候把器件参数调整一下

网友:
还有更加简化版的电路 回头我测一下 也发上来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太谢谢了!!!!
我现在手上没有2N5551,用S8050代替测试一下可以吗
还有LM393,我现在只有LM339能暂时代替一下吗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我现在就去试着搭下,如果有更简单的电路,望能再分享一下^_^
Orz

楼主:
问题已解决,特地上来于莫友分享下,以后遇上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注意下,TSS721能收不能发的原因是……GND没有做光电隔离,把芯片的GND与单片机的GND连在一起就会出现这种问题了,芯片手册上给了几套电路方案,因为手上没有现成的光藕,就偷懒选择没隔离的电路,浪费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血泪的教训啊!
8楼兄弟的电路我还没有试,多谢分享,目前用TSS721来做先,贵就贵点吧,先赶时间交差,回头再用这电路试试。

网友:
楼主,我这有721的电路图,可以互相交流下。

网友:
我的就好奇怪,什么数据都收不了,拿示波器测TX端都没数据。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2013-05-01):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东西 7楼能不能把你的简化电路图发我看一下    谢谢啦

网友(2013-07-13):
有主机的电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特地上来于莫友分享下,以后遇上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注意下,TSS721能收不能发的原因是……GND ...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楼主能否分享一下你最后的原理图,谢谢啦

网友:
细节决定高度啊,

网友:
18楼的兄弟还需要原理图吗,我这有现成的

网友(2013-08-17):
我也碰到了个TSS721的问题,M-BUS主机采用的开关电源供电,静态未通信下总线电压质量还性的但是示波器测量到tss721的TX脚一直有几十KHZ的周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搞这个,楼主能否分享一下你最后的原理图,谢谢啦

抱歉一直没看到有人回复。
特此补上最后的原理图

楼主:
上面原理图中的C3取470uf有些偏大,不过不影响通讯,也可以换成100uf

网友:
mark!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一直没看到有人回复。
特此补上最后的原理图

请问楼主你这个解法TSS721的VDD由什么供电呢?希望回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这个解法TSS721的VDD由什么供电呢?希望回答谢谢

TSS721直接从MBUS总线上取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特地上来于莫友分享下,以后遇上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注意下,TSS721能收不能发的原因是……GND ...

你原因没找到,不用光耦也完全可以工作。我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TSS721直接从MBUS总线上取电

如果我是主机这个电路岂不是不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TSS721直接从MBUS总线上取电

TSS721只能做从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S721只能做从机吧?

当然只能做从机,你看下M-BUS总线的相关资料就知道,主控端和从机的数据发送方式是不同的,主控端是以电压的变化向从机发送数据0和1的,从机是以电流的变化向主控端发送0和1的。

网友:
有可能是阻抗不匹配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错啊!分析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2013-09-17):
楼主分析透彻,值得学习!
请问现在还是以721在做嘛

网友(2014-10-16):
主机端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