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51 怎样绝对定位数组的起始地址

楼主(2013-03-13):
   我有个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3] = {1, 2, 3};
   假如要求在flash的0x1000处开始存放,怎么做呢?

网上有说:
   常量定位及初始化:
   新建一个TABLE.C, 写入
   char code table[]={ 初始值};
    KEIL定位:选择 option-->BL51 Locate, 在CODE:栏中写入如:
   ?CO?TABLE(0x7000)
   这样,table[]表就定位到了0x7000开始的程序段。

按照这种方法,我试了,不行

网友A:
当然是 _at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 _at_

at 是变量的,,我的是常量,保存在flash区的常量

网友B:
我用你那方法试了下完全正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你那方法试了下完全正确啊

我用这方法解决了

在工程中建立一个新的文件,如InitVars.c,在其中对要处理的变量赋初值(假设是code变量):char code myVer = {"COPYRIGHT 2001-11"};然后将该文件加入工程,编译,打开M51文件,若定义的是code型,则在* * * C O D E M E M O R Y * * *下可找到:CODE xxxxH xxxxH UNIT ?CO?INITVARS然后在: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BL51 Locate:Code中填入:?CO?INITVARS(0x200)再次编译即可。

网友C:
准备烧流水号什么的吧。。  KEIL 程序定位(转) http://blog.csdn.net/hanhc1989/article/details/6215367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准备烧流水号什么的吧。。  KEIL 程序定位(转) http://blog.csdn.net/hanhc1989/article/details/6215367 ...

学习了,打开连接就是图片怎么不显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打开连接就是图片怎么不显示了?

  这个是放在ROM里面的。(Rand[3]数组分别放在 ROM中的 0x3ff0(Rand[0])  0x3ff1(Rand[1])  0x3ff2(Rand[2]))。。对了。flash不是xdata么?  图片貌似失效了。这帖子本来就是阿莫论坛出去的。。http://blog.csdn.net/hanhc1989/article/details/6215367 这个我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
哦,那是我的IE浏览器有问题了,

网友:
char code dx516[3] _at_ 0x00ff;   code定义到rom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放在ROM里面的。(Rand[3]数组分别放在 ROM中的 0x3ff0(Rand[0])  0x3ff1(Rand[1])  0x3ff2(Rand ...

谢谢,,,flash是code

网友(2013-12-06):
我试验了一下,成功了,上传工程,方便后面的人快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