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给位帮忙看看这个计算电阻值的程序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3-03-13):
麻烦给位帮我看看这个程序,程序是在GCC下写的
int Getv( int Vo2)
{
        int R12= 4927;//4700+248

        int Vi2 =2327;//       2327;
        int Vo1;
        float R1;//R3;
        int Vi1;
        float Vi3;
        float Ii1;
        Vo1=(Vo2/2);
        Vi1=(Vi2+Vo1);
        Vi3=60000-Vi1;
        Ii1= Vi3/R12;
        Ii1=Ii1+60000/R12;

        R1 = Vi1*10/Ii1;
        R1=R1*10;
        return R1;
}
这段程序是针对下面这个图写的,通过MEGA8的adc读进来的电压值,换算出PT100的电阻值,然后查表,得到当前的温度
现在的问题是,当温度比较低的时候,也就是20几度的时候,可以正确读到温度值,温度越高,误差越大,当温度100度左右的时候,程序就会死掉
会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感觉像是因为用了float,数据溢出了,可是 我尝试过把数据类型改为int,结果所有的值都显示65335,然后程序就死掉了
求各位帮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引起的,我该如何修改?多谢了

楼主:
补充:VO2就是P12处的电压值

楼主:
想要实现的程序功能:
VO1=-VO2/W2
VI2-VI1=VO1/10
VI1=VI2+VO1/10
Ii1=(1.2v-VI1)/(R10+w23)
Rt=VI1/Ii1

楼主:
没人理我呢?

网友:
死机可能是因为除数为0,建议除之前对除数进行判断

网友:
建议楼主多学习C语言,函数返回值是int 你给他返回个float的 编译器怎么编译通过的啊
Vi3是float  Vi3=60000-Vi1; Vi1是int
后面的几条也是一样 数据类型不一样时要加“强制转换类型”哦
如: Vi3=(float)(60000-Vi1);后面的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