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二极管的protel99封装

楼主(2013-03-13):
有一个瞬变二极管 封装时SMC 查了下是DO-214AC 说是标准的3020

在网上没找到 麻烦有用过的给我发一份 类似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
像这种问题以后不要发了。没意义,有你上面打着几十个字的时间也就画好了,
看你也像新手,多动动手吧!

网友:
就是,自己画个得了

网友:
标准都描述的这么详细了……画出来还不是举手之劳?学学怎么画吧

楼主:
只是希望能找到个 因为属于标准器件

自己画的好多方面都主意不到

网友:
这么简单的就把自己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