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敏三极管要怎么选?

楼主(2013-03-13):
毕设是油污检测 就是光源照射过水  然后接受通过的光照强度和散射强度来测量水中含油量
器件怎么选择?
光源用光电二极管? 受光的光敏器件有啥?光敏三极管?
光源和受光器用啥器件 ?
有资料的谢谢提供下

楼主:
没人回答吗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快来人快来人

网友:
光电池可测光强

网友(2015-05-12):
光电池测量

网友:
红外光感940nm 以及对应的波长的接受管Phototransistor,或者采用硅光电池+滤光片等方式哈

网友:
好像工业上有油液监测判断减速机故障的机器   可以找找资料

网友:
烟雾报警器里面的传感器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
这个记得在大学时候做过输液报警器,其实差不多,光源就是用普通的发光二极管就行了,接受也是普通的光电,

网友:
要跟据光波长来选,不同的波长对油污颗粒的散射是不同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们就是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