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台湾产品阻容降压部分(有全图),再请教阻容降...

楼主(2013-03-13):
看一台湾产品阻容降压部分(有全图),再讨论一下阻容降压放电电阻的泄放时间。

Schematic (2)是台湾产品阻容降压部分,VCC用来驱动24V继电器 ,同时供电给后面的HT7333 。有几个问题不解:

  (1) 24V继电器 为什么只加22V稳压管? 而且为继电器供电的部分不是从稳压管后端取电的,而是从150欧0603封装电阻前端取电?为什么不直接加24V稳压管,从这个24V的管子上取电?
  (2)由计算可知,150欧0603电阻上分压在2V左右,所以从此电阻前端取电给继电器似乎合理,因为2+22=24V (不知这样分析(1)有没有问题),但是这样的话后端的稳压管究竟什么作用呢? 难道就是为了它前端的电压不会太高吗?
  (3)HT7333也没有从稳压管后端取电,适当改变1K的0603电阻,从22V稳压管上取电不也一样吗?
  (4)设想假如电网电压就是220V,那么阻容降压后未经过稳压管时的电压通常都是多少伏?比如说,0.22uF时 整流后 Uo=24V , 0.33uF时,整流后Uo=32V 等等,当然这些数值都是假设的,本人没亲测过,各位坛友有何总结?这关系到稳压管前端电解电容的耐压 。

   下面上图:

Schematic (1)是本人设计的一款产品电路,全图见PDF格式的Schematic (1),0.88uF/275V的电容用470K电阻作为泄放电阻。本人将产品断电后约2S的时间,用手触摸56欧 /3W的电阻时被电到,不解为什么2S了电容还有余电释放,请高手解释。

     下面上图: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他们的是合理的。继电器从前端去电是正确的,22压降+2V=24V,不从后端取电是防止电流大烧坏限流电阻  ,稳压管加电阻的目的是防止稳压管击穿

网友A:
阻容只是限流,如果后面不加稳压管,电压时很高的

网友A:
把泄放电阻在减少应该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只是限流,如果后面不加稳压管,电压时很高的

lgg88,你好 。Schematic (1)中我描述的现象能否解释一下?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泄放电阻在减少应该就不会了

应该说:别说是470K的,就算是680K的放电时间也不至于2S啊,不解。

网友(2014-04-15):
这个Schematic (2)ht7333输入最高不是12v吗?

网友:
1)阻容降压是恒流源,不是恒压源,所有的电压测量都是基于负载电阻的大小而不同的。所以没有稳压管的定电压,你测量出来的是电流加在你测量表笔两端的电压。如果用1M的示波器测量会很高。
2)R2是保护电阻,用来保护稳压管的,作用是限流分压,代价是增加功耗。瞬态时,会有大的浪涌电流,如果不限流容易烧坏稳压管;在空载或者轻载时候,电阻可以分担一部分功率损耗,防止稳压管过热。
3)HT7333的的输入电压最高12V,R9的感觉更像分压,不然24V直接输入进去会把芯片烧坏,这个取值可能和芯片的内阻有关,可以查一下手册。
4)阻容降压为非隔离变压,虚地,你说的情况不会是电容放电打的。

网友:
你摸的是火线

网友(2014-09-23):
1u的470K放电2s也早放完了啊

网友(2016-12-16):
全波整流典型电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