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三极管

楼主(2013-03-13):
请问用三极管检波,参数有什么要求吗?载波是300KHZ.

网友A:
这标题,似乎不合格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似乎不合格哦。。。

嘿嘿,就是一般用三极管来做检波电路,需要注意哪些参数?频率?哪些型号专门用来做检波,求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