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海尔编译器”

楼主(2013-03-13):
用了一段时间的海尔编译器(C和汇编),还是很值得赞一个的,很强大的混编。

但是,有一点,让俺不得说一些,希望下版本改进。

海尔的编译器,编译产生的中间文件,直接就产生在和源文件目录,一个源文件,然后13个中间文件,那个那个源文件都被淹没了。
一个项目,往往有几个十几个源文件,甚至几十源文件,这样的海量中间文件的产生,给源文件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不方便。用乡下老话说,要带狗才能找到了。

能否改变一下呀,编译器的开发组。如下改一下,就可以了

1,编译器在源文件或项目文件目录所在,新建一个子文件夹,编译产生的中间文件就保存到此文件夹里。

2,或者,允许用户设置中间文件以及结果文件的输出位置。

这点,很容易做到的呀。

希望HRCC,一天天靠近KC51。

楼主:
我用的就是WIN7呢。
请教renpeng009 ,有何良方?

网友:
海尔新升级的C编译器已经实现这个功能了。

网友:
哪里能下到最新版本的啊?快疯了

网友:
源代码建个文件夹不行吗?
换位思考。

网友:
海尔C编译器3.0版本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马上会发布到网站上,网友如果有这些需求可以和我们联系。

楼主:
是安装了一下3.0,不能运行.
期待能在WIN7_64的版本正式上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安装了一下3.0,不能运行.
期待能在WIN7_64的版本正式上线。

您现在能用到海尔C编译器3.0,说明对我们海尔C编译器应该是蛮熟的啦!
因为海尔C编译器3.0版本还没有正式发布到网站上,V3.0版本和之前的V2.10版本应用
界面有很大的改进,我想是不是操作什么地方有问题,最好请你能把你的
详细问题和我们的相应FAE沟通一下或发送邮件给我,而不是只是简单的“不能运行”就完了。
希望你的应用问题很快就能解决,多谢对海尔C编译器的关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安装了一下3.0,不能运行.
期待能在WIN7_64的版本正式上线。

可以采用这个方法解决,适用于WIN7系统。

Q1: Win7系统,IDE运行异常。
A1: 在Win7系统下使用IDE时,需将权限设置为管理员身份运行,并将系统以兼容模式运行。
鼠标右键单击IDE.exe,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属性”项,参考下图设置兼容型模式:

图 1 1 兼容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这个方法解决,适用于WIN7系统。

Q1: Win7系统,IDE运行异常。

IDE3.0问题详细,发了邮件给深圳FAE.你跟其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这个方法解决,适用于WIN7系统。

Q1: Win7系统,IDE运行异常。

选择“以兼容模式运行”后,问题解决了。

工作习惯,总打开很多工具和软件,所以内存用的较大,操作系统使用了64位的WIN7,才可以4G以上的内存。

WIN7已经很普遍了(应该大大多于XP了吧?)。大内存的需要64位版本的WIN7是必选。建议海尔MCU工具,在这方面考虑全面点。

网友:
不是很好用

网友:
海尔成长之路

网友:
说的对,win7 64位支持大内存,XP已经不是那么好用了

网友:
一直用XP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