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x移植问题

楼主(2013-03-13):
我想把TI controlsuit上28035的例程移植到2802x系列上来,就从ti官网上下了SPR832.zip来安装了2802x系列的例程,选了epwm_deadband这个例程来移植,有用到一个宏定义
ADC_MACRO_INIT();
#define ADC_MACRO_INIT()                                                                                                    \
                                                                                                    \
DELAY_US(ADC_usDELAY);                                                                                                    \
    AdcRegs.ADCCTL1.all=ADC_RESET_FLAG;                                                                                                    \
        asm(" NOP ");                                                                                                    \
        asm(" NOP ");                                                                                                    \
                                                                                                    \
        EALLOW;                                                                                                    \
         AdcRegs.ADCCTL1.bit.ADCBGPWD        = 1;        /* Power up band gap */                                                                \
                                                                                                    \
        DELAY_US(ADC_usDELAY);                                        /* Delay before powering up rest of ADC */                        \
                                                                                                    \
        AdcRegs.ADCCTL1.bit.ADCREFSEL        = 0;                                                                                                    \
           AdcRegs.ADCCTL1.bit.ADCREFPWD        = 1;        /* Power up reference */                                                        \
           AdcRegs.ADCCTL1.bit.ADCPWDN         = 1;        /* Power up rest of ADC */                                                        \
        AdcRegs.ADCCTL1.bit.ADCENABLE        = 1;        /* Enable ADC */                                                                        \
                                                                                                    \
        asm(" RPT#100 || NOP");                                                                                                    \
                                                                                                    \
        AdcRegs.ADCCTL1.bit.INTPULSEPOS=1;                                                                                                    \
        AdcRegs.ADCCTL1.bit.TEMPCONV=0;                                                                                                    \
                                                                                                    \
        DELAY_US(ADC_usDELAY);                                                                                                    \
                                                                                                    \
        /******* CHANNEL SELECT *******/                                                                                                    \
                                                                                                    \
        AdcRegs.ADCSOC0CTL.bit.CHSEL         = 9;        /*Dummy meas. avoid 1st sample issue Rev0 Picollo*/        \
        AdcRegs.ADCSOC0CTL.bit.TRIGSEL  = 5;                                                                                                    \
        AdcRegs.ADCSOC0CTL.bit.ACQPS         = 6;                                                                                                    \
                                                                                                    \
        AdcRegs.ADCSOC1CTL.bit.CHSEL         = 12;        /* ChSelect: ADC B4-> Phase A Current */                        \
        AdcRegs.ADCSOC1CTL.bit.TRIGSEL  = 5;        /* Set SOC0 start trigger on EPWM1A */                                \
        AdcRegs.ADCSOC1CTL.bit.ACQPS         = 6;         /* Set SOC0 S/H Window to 6+1 ADC Clock Cycles */        \
                                                                                                    \
        AdcRegs.ADCSOC2CTL.bit.CHSEL         = 14;        /* ChSelect: ADC B6-> Phase B Current */                        \
        AdcRegs.ADCSOC2CTL.bit.TRIGSEL  = 5;                                                                                                    \
        AdcRegs.ADCSOC2CTL.bit.ACQPS         = 6;                                                                                                    \
                                                                                                    \
        AdcRegs.ADCSOC3CTL.bit.CHSEL         = 1;        /* ChSelect: ADC A1-> DC Bus Voltage */                                \
        AdcRegs.ADCSOC3CTL.bit.TRIGSEL  = 5;                                                                                                    \
        AdcRegs.ADCSOC3CTL.bit.ACQPS         = 6;                                                                                                    \
                                                                                                    \
        AdcRegs.ADCSOC4CTL.bit.CHSEL         = 11;        /* ChSelect: ADC B3-> V Phase A */                                        \
        AdcRegs.ADCSOC4CTL.bit.TRIGSEL         = 5;                                                                                                    \
        AdcRegs.ADCSOC4CTL.bit.ACQPS         = 6;                                                                                                    \
                                                                                                    \
        AdcRegs.ADCSOC5CTL.bit.CHSEL         = 10;        /* ChSelect: ADC B2-> V Phase B */                                        \
        AdcRegs.ADCSOC5CTL.bit.TRIGSEL  = 5;                                                                                                    \
        AdcRegs.ADCSOC5CTL.bit.ACQPS         = 6;                                                                                                    \
                                                                                                    \
        AdcRegs.ADCSOC6CTL.bit.CHSEL         = 9;        /* ChSelect: ADC B1-> V Phase C */                                        \
        AdcRegs.ADCSOC6CTL.bit.TRIGSEL  = 5;                                                                                                    \
        AdcRegs.ADCSOC6CTL.bit.ACQPS         = 6;                                                                                                    \
                                                                                                    \
        AdcRegs.ADCSOC7CTL.bit.CHSEL         = 4;    /* ChSelect: ADC A4-> Low Side DC Bus Return Cur.*/        \
        AdcRegs.ADCSOC7CTL.bit.TRIGSEL         = 5;                                                                                                    \
        AdcRegs.ADCSOC7CTL.bit.ACQPS         = 6;                                                                                                    \
                                                                                                    \
                                                                                                    \
        EDIS;                                                                                                    \
                                                                                                    \
                                                                                                    \
    /* Set up Event Trigger with CNT_zero enable for Time-base of EPWM1 */                                                \
    EPwm1Regs.ETSEL.bit.SOCAEN = 1;     /* Enable SOCA */                                                                                \
    EPwm1Regs.ETSEL.bit.SOCASEL = 1;    /* Enable CNT_zero event for SOCA */                                        \
    EPwm1Regs.ETPS.bit.SOCAPRD = 1;     /* Generate SOCA on the 1st event */                                        \
        EPwm1Regs.ETCLR.bit.SOCA = 1;       /* Clear SOCA flag */
里面有调用 DELAY_US(ADC_usDELAY);

#define DELAY_US(A)  DSP28x_usDelay(((((long double) A * 1000.0L) / (long double)CPU_RATE) - 9.0L) / 5.0L)

DSP28x_usDelay()是在 DSP28x_usDelay.asm文件中定义,这段程序被定义在ram(0x008000)里执行,0x008012后,显示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008012,汇编里面继续单步会跑飞会跑到.text的最后面,谁知道的能帮在下一下啊,不甚感激

网友(2013-08-15):
顶起,让高手来看看!

网友:
只能说,你的工程环境没有设置好。楼主可以试着去掉这个DELAY_US函数,自己写一个简单的delay函数来代替。这里无需精确延时。

网友(2013-09-25):
我今天调试:执行到delay_us(adc_usdelay );程序跑飞到非法地址中断,请问楼主当时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1.工程里有个delay_us的asm文件,看有没有加入?
2.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ncsRunStart);
        InitFlash();这个程序是否执行;
3。RamfuncsLoadStart在cmd文件里是否定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1.工程里有个delay_us的asm文件,看有没有加入?
2.MemCopy(&RamfuncsLoadStart, &RamfuncsLoadEnd, &Ramfu ...

好的,,今天用sci fifo中断程序又会跑进非法中断里,不用fifo的话就正常~~~~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