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哪个linux发行版,mint还是centos啊,哪个对今后的学习有帮助?

楼主(2013-03-13):
现在对linux有比较基础的了解,以前用的是ubuntu,感觉不喜欢那个界面也挺卡的总是出问题,现在想换个发行版,mint还是ubuntu可界面是gnome挺喜欢的,centos也不错,对以后学习架站也有帮助,站在深入学习的角度,选择哪个发行版好呢?期待大家的回答

网友:
不开发代码的话,*nix就是一堆工具的集合,看怎么配置和组合他们而已。用哪个都一样。

想研究怎么从0开始,找个好机器按照LFS手册来;或者参考ArchLinux的PkgBuild的脚本来。

网友:
gnome只是个界面,相当于一个软件,可是在大多数发行版安装使用.

以前用过Ubuntu的话,推荐使用Debian,相对于Ubuntu,Debian更原始一点.而且速度也比较快

网友A:
直接debian命令行,不装 X 的飘过

网友B:
乐意折腾上gentoo.........
(保证你有多少时间都能砸进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乐意折腾上gentoo.........
(保证你有多少时间都能砸进去

还好还好,当初装这个Gentoo的时候碰巧网易的镜像在维护,然后然后下那些源码就下了我三天,不过Gentoo配置好了就很方便了.可能就是显卡驱动有点复杂.

网友C:
LZ还是用debian吧,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还好还好,当初装这个Gentoo的时候碰巧网易的镜像在维护,然后然后下那些源码就下了我三天,不过Gentoo配置 ...

直接装的发行版?那一点意思都木有啊...得全部拖源码回来自己编译才有geek范儿么...

网友:
黑水果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装的发行版?那一点意思都木有啊...得全部拖源码回来自己编译才有geek范儿么... ...

源码是包管理器帮我编译的~感觉和装Arch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还是用debian吧,稳定.

centos不稳定?

楼主:
我想装个centos跟着鸟哥那个教程学习,鸟哥的书都是rpm包的。今天彻底把mint搞死了,重装了系统,没恢复起来。好几天的辛苦又白费了。。

网友:
我服务器用的centOS,非常稳定。也很方便(没有图形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debian命令行,不装 X 的飘过

命令行,牛!

网友:
ubuntu 10.04后边的版本都略卡啊,不然用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网友:
个人建议
桌面玩玩就用mint
服务器上用centos

网友:
CentOS! 一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