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LPC1788系列跑uclinux的安例好少

楼主(2013-03-13):
RT,这样没有价值吗,
最后要弄个手持机,支持二次开发,OS想了下,还是uclinux比较合适,以前做linux,可能上手会比较容易

另外还有什么其它的os能像linux那样独立编译应用程序下载下去运行的吗。

网友:
uclinux国外有个网址开源了的!

网友:
换CPU吧,直接跑linux即可,1788跑uclinux 各种优势都不大

网友A:
楼主可以上www.emcraft.com看看,这家公司把uclinux移植到cortex-m了并开了一部分源,里面有针对LPC1788的平台。
我一直没有编译成功,祝楼主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上www.emcraft.com看看,这家公司把uclinux移植到cortex-m了并开了一部分源,里面有针对LPC1788的 ...

htjgdw 兄,若有机会的话,在于您有空时也整一个 uClinux For LPC1788 的小核心版来玩玩吧! 我可是蛮有兴趣的唷!

楼主:
U-Boot 2010.03 ( 3鏈?17 2013 - 14:57:28)

CPU  : LPC178x/7x series (Cortex-M3)
Freqs: SYSTICK=108MHz,EMCCLK=54MHz,PCLK=54MHz
Board: EA-LPC1788 rev 1
DRAM:  32 MB
Flash:  0 k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LPC178X_MAC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3  2  1  0
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EA-LPC1788>

uboot已经起来了,但程序里没有看到有关nor flash 没认到,

网友:
跑linux 没必要折腾,上 atmel 9260,没几个钱

楼主:
这个要看什么应用场合,我们有好多个平台的,AT9260也有,三星A8  S5PV210也有,STM32平台也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jgdw 兄,若有机会的话,在于您有空时也整一个 uClinux For LPC1788 的小核心版来玩玩吧! 我可是蛮有兴趣 ...

有心无力啊。现在的MCU更新太快了,ST刚刚也出了带SDRAM接口的STM32F4,NXP用于替换LPC1788的4088也有了。真是跟不上啊:)
我的板子虽然大家说很好,但是较好不叫座并不是我希望看到的结果。等等再说,先看看下一步哪一种会成为市场的主流再说啦:)

By the way:我的STM32核心板最近在上STM32F407ZET6测试,目前看来还是没有问题的速度比103快了很多,之前做的这批103核心板PCB是兼容40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心无力啊。现在的MCU更新太快了,ST刚刚也出了带SDRAM接口的STM32F4,NXP用于替换LPC1788的4088也有了 ...

兄台,PSRAM容量太小了,建议把时间放在后面支持SDRAM的STM32F4上啊

网友:
现在我的板子作为普通STM32开发板也是可以的。
至少大RAM用起来不会捉襟见肘,写程序可以开很大的缓冲或者缓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心无力啊。现在的MCU更新太快了,ST刚刚也出了带SDRAM接口的STM32F4,NXP用于替换LPC1788的4088也有了 ...

明白! 是辛苦您了. 而我也只是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嘛! 这当然也要您 htjgdw 兄评估后再决定是否要执行这个 Project 啰.. 我也只能在一旁说说而已,千万别在意呀! 呵呵~

网友(2013-05-10):
引用 楼主:
U-Boot 2010.03 ( 3鏈?17 2013 - 14:57:28)

CPU  : LPC178x/7x series (Cortex-M3)

请问你在lpc1788上移植好uclinux没,希望能和你技术交流

网友(2014-06-21):
LPC1788的uclinux可以接USB WIFI,外国人搞出来了,只是没时间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