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获取BSL版本失败

楼主(2013-03-13):
用LSD-BSL430-USB_V1.0下载程序的时候总是“获取BSL版本失败”,另外还有就Patch.txt是怎么回事,谁有啊,感激不尽!

网友:
那是你用BSL方式下载时,设置的BSL密码错误造成的。
对于MSP430,采用BSL方式下载时,必须要先设置BSL密码,而BSL密码就是已经在芯片内的程序的中断向量地址表。
如果BSL密码设置错误,对于MSP430F2xx的芯片,会直接将全部的内容给清除掉,包括DCO参数信息,这样的话这片芯片就不能用了。

网友:
这个软件也挺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