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锂电池充电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3-13):
没有研究过充电电路,哪位大哥能贴个稳定安全的18650锂电池充电原理图?
要求充两节锂电池,最好有工作指示灯。
大家讨论下。谢谢了!!

网友A:
我是来看楼主头像的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和楼上头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楼主头像的

嘿咻,是不是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桌子表示压力山大呀!!!

网友:
我愿被沉甸甸窒息

网友B:
找下类似的电芯,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下类似的电芯,就可以了啊

这个我刚刚也看过了。不过只支持单节锂电池的充电,但是如果我将两节锂电池并联起来使用的话。不知道这个芯片能不能充电?手册上没说明。用过的说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刚刚也看过了。不过只支持单节锂电池的充电,但是如果我将两节锂电池并联起来使用的话。不知道这个 ...

锂电池可以并联,充电是通过检测电压,理论上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可以并联,充电是通过检测电压,理论上不成问题。

问题是并联之后的容量和电流都增加一半。大电流的话PT4057会不会烧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并联之后的容量和电流都增加一半。大电流的话PT4057会不会烧掉呢? ...

不会,充电电流跟电池容量无关,除非相差灰常悬殊。

楼主:
顶起,还有谁能讲讲吗

网友:
LTC4002-8.4

网友D:
你的电池到底是串联还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池到底是串联还是并联?

是并联的

网友:
cn3701,搜上海如韵。

楼主:
看来目前只有9楼给出了个2节锂电池的参考电路。谢谢了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我这个原理图有什么问题。
是两颗TP4057方案的。每颗负责充一节锂电池。两颗的电源通过USB接口汇集到一块。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来目前只有9楼给出了个2节锂电池的参考电路。谢谢了

不过9楼给出的时串联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过9楼给出的时串联的

楼主,锂电池的充电IC选定了吗?我也要做一个充电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锂电池的充电IC选定了吗?我也要做一个充电电路!

我已经把我的电路贴到上面了。你看看吧

网友(2013-12-11):
这个版面的头像都挺有趣的哈  本来是来看18650的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9楼给出的时串联的

9楼的可以充串联的4节18650吗?